关于fatfs pf_read (0)

楼主(2011-11-21):
http://elm-chan.org/fsw/ff/pf/read.html

pf_read
The pf_read function reads data from the file.
FRESULT pf_read (
  void* Buffer,       /* Pointer to the read buffer */
  WORD ByteToRead,    /* Number of bytes to read */
  WORD* BytesRead     /* Pointer to the variable to return number of bytes read */
);
Parameters
Buffer
Pointer to the buffer to store the read data. A NULL specifies the destination is an outgoing stream.
ByteToRead
Number of bytes to read.
BytesRead
Pointer to the WORD variable to return number of bytes read.

请问大家
A NULL specifies the destination is an outgoing stream.
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2013-10-09):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ighlight=pf%5C_read

不过请问这个打开一个文件后,比如花心.mp3。
if(pf_mount(&Fatfs)==FR_OK)
                                        {
                                                if((pf_opendir(&dir,"Music"))==FR_OK)
                                                {
                                                //        put_string("??");
                                                        if(pf_open(ss)==FR_OK)
                                                        {
                                                                put_string("??");
                                                                VS1003B_XCS_H();
                                                                while(1)
                                                                {
                                                                        VS1003B_XDCS_L(); //数据片选
                                                                        if(        pf_read(SD_buf,512,&read_word_num)==FR_OK)
                                                                        {
                                                                                for(k=0;k<512;k++)
                                                                                {
                                                                                        VS1003B_WriteDAT(SD_buf[k]);
                                                                                }
                                                                        }
                                                                        VS1003B_XDCS_H();
                                                                }
                                                        }//else         put_string(str6);
                                                }
                                        }

这就算读当前花心.mp3歌曲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