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PS能否起到隔离的作用?

楼主(2011-11-21):
现在有一个近乎阻性的用电设备在市电网中,由于某种原因电网中不允许出现阻性的设备,设备的功率因数不能太高,请问UPS或者1:1的变压器是否能实现这个作用?

网友:
把PFC去掉
让限电器“认识”你这用的是电脑而不是热水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pfc去掉
让限电器“认识”你这用的是电脑而不是热水器

请问如何去掉?
把电源拆开,PFC这个是一个芯片么?求解~

网友:
楼主你学校既然都不怕供电局因为功率因数不好多收它电费,你为何还要替它操闲心呢?换回普通电源不就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你学校既然都不怕供电局因为功率因数不好多收它电费,你为何还要替它操闲心呢?换回普通电源不就得了?

普通电源功率不够呀,这个显卡300W打底,CPU功耗95W,被动PFC的电源最大才500W,怕不够用。

网友:
当年我们寝室的限电器就在寝室门口的墙上,于是就被同学直接给拆掉了。

网友:
被动PFC是个类似变压器的电感线圈,直接短接
主动PFC一般是个小板,直接将220V绕过那个板吧

网友:
首先问个问题,加了PFC的电源不是减少了无功功率,应该更不容易跳闸啊

另外想问下限电器是什么概念,工作原理是什么啊

楼主的电脑不会是配置太高,电流太大导致跳闸的把

另外,根据楼主的问题,应该换个没有PFC模块的大功率电源就可以了啊

网友:
想当年,我买了1包香烟,给了电工一个保险丝,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拆电源,拍照片上传吧,坛子里认识PFC的人还是不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当年我们寝室的限电器就在寝室门口的墙上,于是就被同学直接给拆掉了。

我们这个是统一安装在寝室一楼的一个配电间里面,一般进不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被动pfc是个类似变压器的电感线圈,直接短接
主动pfc一般是个小板,直接将220v绕过那个板吧

多谢!
1:1变压器那个方案行不通么?求解~

楼主:
回复 网友D:
首先问个问题,加了pfc的电源不是减少了无功功率,应该更不容易跳闸啊
另外想问下限电器是什么概念,工作原理是什么啊
楼主的电脑不会是配置太高,电流太大导致跳闸的把
另外,根据楼主的问题,应该换个没有pfc模块的大功率电源就可以了啊

寝室应该不是靠功率限制的,我寝室同时接五台电脑没问题,这个实际试验过,五台功率怎么也超过550W了,用着没问题。我电脑自己一台开着就不行。
限电器应该就是检测电压电流的相位差,具体我也不知。
没PFC的电源功率一般不够。。。

楼主:
刚才上网查了一下,有一个航嘉主动PFC电源的拆解。

主动PFC电路 (原文件名:主动PFC电路.jpg)

主动式PFC大电感线圈 (原文件名:主动式PFC大电感线圈.jpg)

冷静王至强版采用的CM6800 PFC控制IC (原文件名:冷静王至强版采用的CM6800 PFC控制IC.jpg)

冷静王至强版主动PFC电路 (原文件名:冷静王至强版主动PFC电路.jpg)

这直接短接好像难度比较大呀。。。。

网友:
上学那会儿限电器在宿舍里面,插座后的墙洞子里,有一哥们拿一强磁铁直接就给继电器吸住了……高啊

网友:
我们也有限电措施 直接断掉

网友:
别改电源了,没准改出什么事情来。想办法改变电流的相位,比如用电脑的时候开着风扇,实在不行弄个1KW的电动机放在那里转,不信功率因数下不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首先问个问题,加了pfc的电源不是减少了无功功率,应该更不容易跳闸啊
另外想问下限电器是什么概念,工作原理是什么啊
楼主的电脑不会是配置太高,电流太大导致跳闸的把
另外,根据楼主的问题,应该换个没有pfc模块的大功率电源就可以了啊
寝室应该不是靠功率限制的,我寝室同时接五台电脑没问题,这个实际试验过,五台功率怎么也超过550w了,用着没问题。我电脑自己一台开着就不行。
限电器应该就是检测电压电流的相位差,具体我也不知。
没pfc的电源功率一般不够。。。

显卡电源是不是有独立接口的,有的话可以两个无的电源嘛

网友:
用两个小功率电源吧!

网友:
别老说学校限电不人道,安全才是最重要的,现在的学生小白多得很,用的热得快排插说有多烂就有多烂,可学生又死蠢,到时火灾,触电算谁的?出个事故说不定就是死几个以上,校长的位置还要不要了?他不但心能行啊?几天前我这边就刚发生一起,一个女生用热得快触电挂了,别老是光想自己。再说了,现在的钱又不是你自己赚的,你好意思非得用那么高级的?

网友:
PFC功率因数都接近1,
串电感试试,电流滞后,

网友:
把游戏画质调低不就得了,不让显卡工作在满负载状态。
这么大功率多不环保,还浪费电,这么多能源都以热能的形式耗散了!
这么浪费地球资源心里没有惭愧感么!子孙后代的能源都被你给用了!!!

网友:
还是电脑配置太好了,拿来玩DOTA的吧

网友:
少玩点游戏吧~~

网友:
劝楼主还是别改电源了,就算做电源的改起来还要注意很多问题,一不注意就会出问题

网友:
把电脑送我吧,我告诉你全套解决方案。楼主还有有钱哪。我都没混出这台计算机来。送给我后,我会告诉你那个功率限制器是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还是换一个省电的显卡,然后换一个电源

安全第一,小命不保,或者发生火灾让别人受伤,这种无法撤消操作的损失,要远远大于你无法使用高端显卡玩游戏所产生的不爽感觉!!!

假设你真对限电器做了手脚,让它失去作用,那么,一旦你们宿舍里哪一个人使用热得快之类的发生火灾,包括你的生命和财产都会受到严重威胁

一场游戏一场梦,多用用作弊器,少玩些游戏,珍惜在学校里边不被工作生活琐事所扰的大好时光

网友:
把功率因数降下来,
办法:全桥整流,电容滤波后的直流电得电脑供电!
它PFC再强也白搭。

网友:
这种限电器是检测功率因数和电流峰值的。百度里有方法,在零线火线间接个电容,降低线路的功率因数。或者去买几个日光灯的镇流器接在插座上,因为镇流器相当于纯电感,同样可以减小功率因数。

网友:
回复 网友E:

正解

网友:
~~~~~~~德码西亚~~~~~~

你的配制太高了!

网友:
我想问下你学校宿舍没装热水器吗?如果装了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种限电器是检测功率因数和电流峰值的。百度里有方法,在零线火线间接个电容,降低线路的功率因数。或者去买几个日光灯的镇流器接在插座上,因为镇流器相当于纯电感,同样可以减小功率因数。

接电容不好使,我试过了。
我用的方案是:大电瓶+逆变器。哪怕是停电都影响不到我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E:
正解

同意!

网友:
并一个大电容就是了。。。

网友:
不要去乱改,出了事你要后悔的。
上大学就是玩游戏么?

网友:
别把小盆友教坏了

网友:
何必受气和操心!
楼主把电脑搬回家,一点问题都不会有的。

网友:
楼主还是好好学习吧 说不定毕业之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是开关电源的问题,给你个终极解决方案:

用个大功率的水泥电阻,比如5欧姆100瓦(或电炉丝1/10总长),串在220V回路中,电阻再并联一个开关,电脑电源打开后,把开关闭合即可,这样可以减小开机电流。

当年给网吧改的电路就是这样改的。20台电脑一根线,无论如何也合不上空气开关了。用这个方法可以顺利合闸。

仅供参考,本人不对后果负责任呀,呵呵。

网友:
没有看主帖,原来不是开关电源的电容引起的问题呀。。。  还是自己想办法吧,上述方案不一定合适。

网友:
另外买个300W被动PFC而且只有铁心没有线圈的山寨电源给你的显卡供电就行了。

网友:
如果因为你使用这样的电脑而被跳闸,并且是整栋楼,那就是好事。去买一个UPS,保证自己网络和电脑一直畅通,晚上高峰期,不停地跳闸,不停地来电,其他同学肯定会草他妈B,当然校方就会注重这个问题了。

真他吗的佩服现在的大学管理,搞什么限电器之类的玩意儿,如果学电子的学生连这个玩意儿都破_解不了。你这个学校还有面子吗?你教学生电子是什么东西?

我遇到很多刚出校门的,电阻电容都不认识,真操蛋学校。

网友:
嗯,怎么说呢?这其实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复杂的是,每个学校甚至是每个校区所用的限电装置原理和功能是不同的,比如我学校老校区我住的这个楼的第一级限电是室内的空气开关,6人寝可能是500W的功率(误差±200W),开关上的参数无意义,和实际根本不符。寝室限电,有的是纯有功功率,有的兼顾功率因数,有的不知道……所以楼主有必要搞清楚限电机理再下手。还有,笔记本耗电很小的,待机状态下有的只有20W,满功耗一般也就70-100W,笔记本电源的功率因数也很高,满载时一般0.9以上。所以本和台不能比,不知楼主是否有这样比过。

网友:
哦,刚刚说错了,第一级限电不是空气开关,刚刚试过了,是走廊里的配电柜,智能远程遥控的……

网友:
不是功率限电?那电流过大能保护?

想当年宿舍功率限电,热得快带不起,用个二极管半波整流,烧壶水得花两倍时间

网友:
上面好多糊涂的人,楼主,解决方案最简单的就是加个电源,或者用在线式ups,楼上早就有人说了           另外,其实你这个限电器不只检测功率,还检测负载类型,懂了没?可能你1千瓦的电脑没事,500瓦的电炉子直接跳了

网友:
电脑搬回家,换一个稍微一般一点的,学生还是多学习,少玩一点游戏,这样也不用草他大爷了

网友:
安全第一,学校属人员密集区,学生的自控力较差,一栋楼里有一个学生电线乱拉,乱接大功率产热电器,出事就够呛。
“万一”这个几率是相当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如果因为你使用这样的电脑而被跳闸,并且是整栋楼,那就是好事。去买一个ups,保证自己网络和电脑一直畅通,晚上高峰期,不停地跳闸,不停地来电,其他同学肯定会草他妈b,当然校方就会注重这个问题了。
真他吗的佩服现在的大学管理,搞什么限电器之类的玩意儿,如果学电子的学生连这个玩意儿都破_解不了。你这个学校还有面子吗?你教学生电子是什么东西?
我遇到很多刚出校门的,电阻电容都不认识,真操蛋学校。

会破_解了又怎样?出了事谁能付得起这个责?现在的学生男的只懂玩游戏,女的只懂看韩剧,很多一些基本的安全意识都没有。

就别怪学校了,自从那个谁谁谁把教育变成一个产业时,中国的教育就已经差不多玩蛋了。现在是师傅带进门,修型靠个人。

我要是公司老大的话,只要是玩网游高手的都T*M*D滚蛋!

网友:
【51楼】 LM1876 沉默的羔羊
============================================
会破_解了又怎样?出了事谁能付得起这个责?现在的学生男的只懂玩游戏,女的只懂看韩剧,很多一些基本的安全意识都没有。

就别怪学校了,自从那个谁谁谁把教育变成一个产业时,中国的教育就已经差不多玩蛋了。现在是师傅带进门,修型靠个人。

我要是公司老大的话,只要是玩网游高手的都T*M*D滚蛋!

....................................................................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凡是在校期间,学生宿舍发生过火灾的,都对学生私自用热得快电热毯等行为心有余悸,并深恶痛绝

即使楼主弄了个在线式UPS真解决了限电问题,那么,一旦别人趁楼主不在,把热得快插到在线UPS上面烧水,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中国的教育问题,在产业化前就根深蒂固,因为教育内容本身非常垃圾,比如说考研时考正-志和外语,这两门内容纯粹是无聊地浪费学生时间,日本人的英语水平,全亚洲倒第一,但是,并未妨碍他们国家的科技实力进步,翻译工作完全可以由专业的翻译人员完成,我们国内的机械电子工程师,即便有高超的英语阅读能力,也无非是在外国人划好的圈子里,跟在屁股后面搞二次开发

教育问题的本质,在于粗暴地搞一刀切:无论你是鸭子还是猴子,都要学会游泳和爬树,结果,鸭子爬树时摔下来把脚扭伤,猴子在水里被淹死

楼主:
回复 网友I:
别改电源了,没准改出什么事情来。想办法改变电流的相位,比如用电脑的时候开着风扇,实在不行弄个1kw的电动机放在那里转,不信功率因数下不来

我们这冬天了,开风扇很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首先问个问题,加了pfc的电源不是减少了无功功率,应该更不容易跳闸啊
另外想问下限电器是什么概念,工作原理是什么啊
楼主的电脑不会是配置太高,电流太大导致跳闸的把
另外,根据楼主的问题,应该换个没有pfc模块的大功率电源就可以了啊
寝室应该不是靠功率限制的,我寝室同时接五台电脑没问题,这个实际试验过,五台功率怎么也超过550w了,用着没问题。我电脑自己一台开着就不行。
限电器应该就是检测电压电流的相位差,具体我也不知。
没pfc的电源功率一般不够。。。
--------------------------------------......

给显卡单独一个电源?
请问用1:1隔离变压器是否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J:
别老说学校限电不人道,安全才是最重要的,现在的学生小白多得很,用的热得快排插说有多烂就有多烂,可学生又死蠢,到时火灾,触电算谁的?出个事故说不定就是死几个以上,校长的位置还要不要了?他不但心能行啊?几天前我这边就刚发生一起,一个女生用热得快触电挂了,别老是光想自己。再说了,现在的钱又不是你自己赚的,你好意思非得用那么高级的?

呵呵,我就想用一个学校不禁止的,不会引起火灾和危险的台式电脑而已~
钱是我自己一年的奖学金攒的,我很好意思用这么高级的呀。
你的怨气很重呀!

楼主:
回复 网友K:
pfc功率因数都接近1,
串电感试试,电流滞后,

这个有专用的电感么?会不会有安全隐患呀?

楼主:
回复 网友L:
把游戏画质调低不就得了,不让显卡工作在满负载状态。
这么大功率多不环保,还浪费电,这么多能源都以热能的形式耗散了!
这么浪费地球资源心里没有惭愧感么!子孙后代的能源都被你给用了!!!

好吧,我有罪。。。

网友:
现在学校还限电?!电度表也不贵,每室装一只,甚至每人一只都可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M:
少玩点游戏吧~~

平时不玩的,偶尔玩一玩大型单机游戏,谢谢关心~不耽误学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劝楼主还是别改电源了,就算做电源的改起来还要注意很多问题,一不注意就会出问题

我也是这么感觉,拆电源改电路很危险啊。
请问用1:1变压器是否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O:
把电脑送我吧,我告诉你全套解决方案。楼主还有有钱哪。我都没混出这台计算机来。送给我后,我会告诉你那个功率限制器是怎么回事。

呵呵,你先告诉我怎么解决,我可以送你一些之前做项目剩下的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P:
当年就是找到老爷子,聊一聊,平时多打招呼,买个保险管给他(这个你懂的)

这招试过了,我们这的老爷子是很正直敬业的老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E:
把功率因数降下来,
办法:全桥整流,电容滤波后的直流电得电脑供电!
它pfc再强也白搭。

呵呵,弄几十个稳压芯片并联起来哈

楼主:
回复 网友Q:
楼主还是换一个省电的显卡,然后换一个电源
安全第一,小命不保,或者发生火灾让别人受伤,这种无法撤消操作的损失,要远远大于你无法使用高端显卡玩游戏所产生的不爽感觉!!!
假设你真对限电器做了手脚,让它失去作用,那么,一旦你们宿舍里哪一个人使用热得快之类的发生火灾,包括你的生命和财产都会受到严重威胁
一场游戏一场梦,多用用作弊器,少玩些游戏,珍惜在学校里边不被工作生活琐事所扰的大好时光

引用图片</cent......

谢谢关心,我不会破坏原有电路的,会用一种安全的方法,游戏也只是偶尔玩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UPS不隔离那前面接个1:1的隔离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R:
我想问下你学校宿舍没装热水器吗?如果装了能用?

学校限电器是对每一个屋子单独控制的,对门洗漱间里面有热水器,那屋不限电。

楼主:
回复 网友S:
换电源

请问用1:1的变压器可行么?

网友E:
这是一个矛盾,
爱学习的知道怎么解,但是却用不上,
爱游戏的用的上,却不会怎么解。
都是一种悲哀。

网友:
在插电脑的电源插座板上,再插一个洗衣机上用的电容试试。

楼主(2012-04-07):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个矛盾,
爱学习的知道怎么解,但是却用不上,
爱游戏的用的上,却不会怎么解。

你个SB吃饱了撑的吧
你会你给解决一下,先行谢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个SB吃饱了撑的吧
你会你给解决一下,先行谢过

ycwjl728你吃屎吃多了吧,
有种你别乱改主题贴内容,
最烦的就是你这种人,
问个问题就好好问,回帖里也给你了建议和解决办法,
不知道是你RZ还是眼睛有毛病,理解不了还怪别人。
中途无故修改主贴标题和内容,是对回帖者的极大不尊重。

网友:
注意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学校,如果用两个电吹风都没电了。。唉 ̄ ̄ ̄试问PFC,我个人理解是功率因数。跟隔离有什么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