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万用表显示的是平均值还是瞬时值?

楼主(2011-11-21):
万用表直流档测电流,经过采样电阻,然后进积分AD。比如UT70D,屏幕每秒更新5次,条形码每秒更新50次。请问这些值都是瞬时电流值吗?

楼主:
有效值吗,为什么是有效值啊

楼主:
直流档还是有效值吗?怎么找不到相关的说明啊

网友:
其实对于直流来说,瞬时值=平均值=有效值。

万用表里面的电路是平均值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我测的电流是个变值,三个值都不等吧

楼主:
哪儿能找到相关的资料啊,就是如何处理转换后的电压值或电流值,是平均值,还是有效值还是瞬时值,让其显示在屏幕或条形码上

网友:
你把你念念有词的“瞬时值”下个定义先。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采样那个点的值

楼主:
比如这种情况,万用表为什么测出来的是10uA与一百多微安的跳变?

网友:
这个问题要从双积分AD原理说起,里面测量的都是对电容冲电和放电,也就是说每秒5次,就是0.2秒时间里对电容冲电(对外部测量电压测量时间比0.2秒还要少,大概只有1/4的0.2秒吧),在电容上保持的电荷是多少,来决定显示的数值。

所以测量时,只是测量0.05秒中对电容的充电的电荷,应该算平均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概明白了点,之前以为跟逐次比较型AD一样,会有采样保持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低功耗

网友:
这个要看表的。 最好是可以看到表用的IC。 楼主可以下的TC7129的datasheet来研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积分时间1.8S,正好是我想要得到的平均值啊,请问有这种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