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3路可编程电源 DIY

楼主(2011-11-21):
上次5位电源的文波问题还没有解决,导致最后一个字跳动3个字,还解决,不过双路4位的可编程电源已做好,先上两个图片,稍后上传测试DATA
,该电源采用双MCU处理,双通道完全隔离,远端补偿电路在连接负载线内阻大的情况下可提高负载能力,提高第三通道2.5V/3.3V/5V可选-3A输出,面板贴膜还没有做回来,大家将就看一下。 四位电源与5位电源方案、PCB相同,IC型号不同。希望大家拍砖!

机箱后板图 (原文件名:机箱后板图.jpg)

内部结构图 (原文件名:内部结构图.jpg)

整机效果图 (原文件名:整体效果图.jpg)

主板图 (原文件名:主板图.JPG)

显示板图 (原文件名:显示板.JPG)

网友:
这个够狠。没话说了。

网友:
好牛,单独外壳和结构就没得说,一件艺术品

网友:
太厉害了,赞一个!

网友:
这是DIY的?都点不敢相信。板子上擦掉的什么丝印?
难道LZ是做电源的ODM?

网友:
电路,外壳都搞定了?!贼牛贼快啊!

补充一下,外观也这么好,像lss说的,不太相信是个人diy的...

网友:
可能买的现成电源的外壳改的吧

楼主:
这你都看到了,我是专门做可编程电源的,我们有自己团队,我负责软硬设计,还有一个结构工程师,还有一个负责市场的,板子上的丝印是产品型号和公司名称,因为公司还没有注_册下来,所有不能贴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怪不得,那就成本价在论坛里先做个推广团购吧,哈哈。

楼主:
先贴出原图的截图

通信PCB截图 (原文件名:通信截图.jpg)

功率板PCB截图 (原文件名:功率截图.jpg)

结构CAD截图 (原文件名:结构截图.jpg)

显示板PCB截图 (原文件名:显示板截图.jpg)

主板PCB截图 (原文件名:主板截图.jpg)

面板CAD截图 (原文件名:面板CAD截图.jpg)

后板CAD截图 (原文件名:后板截图.jpg)

网友:
来点NB的技术指标秀一把,比如和安捷伦的PK. 专业的肯定有NB的地方。
另外恒流方式下接一个无任何限流电阻的小LED,给电断电给电断电地试100个来回会将LED烧坏吗?俺开玩笑滴,无恶意

楼主:
明天会上传详细的测试DATA,包括图片或视频的,谢谢大家的关注!恒流下测试LED测试过,不过没有测试100次,明天一起给你答案的。

网友:
这个估计不便宜吧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挺好的 就是不知价格怎么样

楼主:
结果还没有定,不过该论坛网友需要的话,有折扣的,外加2两年免费售后(人为不保)!

网友:
有没有输出正负电压的电源啊,看大家做的不管多少路,都是正电源输出!!

网友:
花了精力和金钱,很漂亮,还支持各种电压,看样子是准备做全球生意哈。

网友:
固伟的电源输出电容不小呢,我调到10ma测试我的数码管,结果烧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测试,我用菊水PAN35-5,安捷伦6632B都做过。电压设的高的话,LED都会烧掉。

楼主:
烧数码管不光是输出电容太大的原因,还有就是输出假负载(放电)电阻偏大,恒流源动态响应速度有点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这款电源的每个通道是不能正负输出的,不过将两个通道串起来就构成了正负对称性电源了。

网友:
mark,等优惠价格

网友:
有意,等LZ公布论坛价格。合适就要一台。

网友:
我觉得挺像GW的某款电源。如果要是做成程控的,采用一个cpu是不是更合适些,当然其中一路的ad、da的控制信号就得隔离了。

楼主:
方案回复【29楼】gxxgf 飞哥

和GW的一款电源有点相似,不过我们的电源是自己设计的,没有一点抄GW的。如果只采用一个MCU的话信号隔离处理不好就很影响性能。

网友:
这个不错,等待楼主公布价格

网友:
没有想过用液晶屏吗??同时显示三路的信息,硬件成本增加不多,但是操作方便不少、档次也高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测试,我用菊水pan35-5,安捷伦6632b都做过。电压设的高的话,led都会烧掉。
你的电压设定到多少? 电流恒流10mA,我接LED咋没烧?话说这是山寨测试方法。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现附上测试DATA

网友:
瞬时负载响应曲线没有?
按照电源不能挑负载的说法,负载呈容性和感性的时候的参数是否也来一些,呵呵

楼主:
上传测试图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啥时候,DIY进行啊,说一声啊peng794@gmail.com

网友:
强很大,希望早日上市

网友:
强大……等上市……

网友:
因为强大,注定了此生与“开源”无关。

网友:
已有春风电源,这新电源不错,DIY套装价格在900元内就性价比不错,我会买一台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已有春风电源,这新电源不错,diy套装价格在900元内就性价比不错,我会买一台试试!

900?肯定搞不定,我还是用春风的,够用了

网友:
DIY,这个想盗版不容易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已有春风电源,这新电源不错,diy套装价格在900元内就性价比不错,我会买一台试试!

900?肯定搞不定,我还是用春风的,够用了
----------------------------------------------------------------------------------------------------
花巧的外观,成本应不会贵,我想其电路跟春风的电路很相像,基础的是一样吧,也许是从春风的平台开发出来,只是用贴片做,我估计整机成本在700-800左右。

网友:
我反觉得其电源供电的如317或7805的散热不足,应做老化试验报告让大家了解一下。

楼主:
那个主板图是第一版的’机子装的第二版的’第二版已加散热片’你看内部结构图就知道

网友:
俺只问一句。。成品出来没、稳定不、啥价格?

楼主:
做了4台样机,还没有批量生产,市场价格1600,量产了给本论坛的网友一个合理的折扣,到时候看能不能请莫老大出面统一销售,这样大家也放心一点,不过还没有联系莫老大,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不错不错,显示4个参数

网友:
这电源做得真的非常好,外壳也漂亮

网友:
阿莫团购或者上淘宝,都不错。

楼主:
现在在整理资料,说明书和面膜在制作中,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双路可并可串么?

能不能报下三围,我看看桌上能不能放下。

纠结啊,如果优惠价格1K以内,非常非常动心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30cm(L)×22 cm(W)×15cm(H)
这款没有串并联功能,有编程定时输出功能(可循环),最大时间60分60秒,最小时间1秒。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大小很适合我的桌子啊。。。

其实零售1.6K的价格很正常,希望LZ不要走低价低质的路子。

另外强烈建议加上串并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下一个系列会加上串并联功能的,我们不走低端市场的,材料也不会用差的,这个电源的取样电阻就用的0.1R 5W 0.1%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下个系列大概啥时候上市? 同样规格加上串并功能,价格会比1.6K要大概高多少?

我先摸摸看口袋银子憋不憋得住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个月吧,价格差不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你。
到时候给坛友一个给力的内部价格吧。

我先把手上的一些东西出掉,等设计师签名版。。。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给论坛的网友一定是内部价格,1200-1300左右,到时候定。

网友:
定LZ
到时候价格合适的话来一个~

网友:
ton回复【64楼】sleedrr
回复 网友C:
给论坛的网友一定是内部价格,1200-1300左右,到时候定。

呵呵,给坛友的会提供程序DIY吗?

网友:
还是有串并功能才好,希望会很快推出,合适的话收一个

网友:
楼主测试表格中的“负载效应”中“设置电压”32.00v 似乎不对哦,是不是设置成30.00v的误写成32.00v?引用图片【34楼】sleedrr

网友:
另外,辅助输出端可否加上很小字符的电压和电流显示?【现在的成品度看,有难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负载效应确实写错了,条件是30.00V  10R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负载效应确实写错了,条件是30.00v  10r

呵呵,纠错有奖不?上市后狠狠的优惠一个

楼主:
呵呵,可以再优惠一点,现在有一个问题,(MEGA16 SPI master模式中断问题)谁能帮我解决,奖励一个程控电源板,板子绝对OK,主控MEGA16,DA:DAC7612-12Bit,AD:AD7705-16Bit,程序要自己写,提供原理图,上靓图!可以做成30V/3A的电源,电压设定分辨率10mV,电流设定分辨率1mA,电压读回分辨率1mV,电流读回分辨率0.1mA。只需自己加一个功率散热片即可。 联系QQ:282131709

网友:
很豪华啊

网友:
期待给力价格进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板子很漂亮,线路布局跟固韦一款三路电源很相似,但比他们布的更漂亮。

网友:
呵呵,这个优惠我是拿不到了,没用过MEGA

网友:
也不知怎样了?

网友(2011-12-28):
布局布线真漂亮!!!不知能不能适当开源点图,很想自己做个像样点的

网友:
论坛牛人倍出,连CAD都贴出来啦。电源做的真棒测试的比较全面.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东西啊,不知道会不会开源?哈哈。没可能了。可以开源原理么、大家一起DIY一下,共同进步么!

网友:
开源原理图吧,楼主

网友:
【84楼】 b u g
开源原理图吧,楼主
---------------------------------------
开源SCH+PCB就更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
不方便的可否发点资料过来让我学习一下.  vi51@qq.com

网友(2012-02-05):
漂亮,很难想像是DIY的

网友:
里面的安装布局跟这台电源有点相似。

楼主:
回复 网友F:
-----------------------------------------------------------------
这个电源好像是安泰信的吧

楼主(2012-06-21):
感谢大家的关注,双路4位电源即将发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双路4位电源即将发售!

期待中,上一个版本的电源各方面性能控制的不错,期待楼主的新作品。

网友G:
手里有个报废的这玩意 看看也差不多

安泰信也好 GW也好 也不止这两家 大同小异 基本就这样 这玩意防的太多了

有要的不 出了

楼主:
一看就是GW的

网友:
我这儿也有个电源,感觉结构和楼主的差不多,不知是否有渊源

网友:
强大  商品级的

网友:
期待面市,等价格!

网友:
发售到哪了呢?

网友:
价格不菲吧?

网友:
看设备就舒服啊。

网友:
看来论坛是卖不动了,大家都买了ACP-01了,兄弟,慢了。。。

网友(2012-10-31):
啥时候卖?在哪卖?

网友:
为啥元器件大部分都是贴片的,我看许多电源电容电阻都用直插的?
贴片能达到好的效果吗?

网友:
很牛b的说~

网友(2012-12-04):
只想知道价钱是不是能接受

网友H(2013-10-26):
引用 网友G:
手里有个报废的这玩意 看看也差不多

安泰信也好 GW也好 也不止这两家 大同小异 基本就这样 这玩意防的太 ...

问下,方形的是什么IC?

网友:
引用 网友H:
问下,方形的是什么IC?

放行的单片机

网友:
提个意见。
你这电源首先型式试验就过不了。外壳是铁的,而你固定的孔位离外壳太近,2KV高压肯定过不了。

再有EMC EMI估计同样也悬,功率板上没有看到X电容与Y电容,单片机整板上没有见到TVS。

DIY可以,想拿证上市,还有很长的一步。

网友(2014-09-26):
太漂亮了,和市面上的产品有的一拼

网友(2014-11-12):
这电源做的如何了?

网友:
好东西,高大上啊

网友:
图中那个环型变压器分量够足的。。。,不过最近跟变压器厂商沟通,环变现在也少了,说R型的是最新用的较多的

网友:
这个DIY够强大的!佩服!

网友:
太牛了,这个电源人人需要啊,开源还是卖机子,期待,别太贵啊

网友:
用料看上去还是挺足的

网友:
有没有卖啊!想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