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里糊涂做了一个Protel99 SE 转Gerber备忘

楼主(2011-11-21):
这阵记性很差,正式打板开始,要转Gerber,突然就忘了过程,琢磨了半天终于搞成,并且发走。截些图片备忘。
按照规范,原点设在PCB左下角,机械层做框。

楼主:
转了Gerber后,还需要在CAM350里查看、修正。

网友A:
输出文件之前,还需要配置一下。右键单击Gerber Output项,选Properties

做好如下图红色框中的设置项

对于NC Drill,同样的右键单击,设置如下图红框中的项

查看GERBER时,由于NC Drill文件其实是个TXT,软件一般不能自动识别leading zero和那个2:5的设置,需手工指定一下。

再加一点,别忘了在PCB文件中把坐标原点设到边框左下角。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了这些设置,就都能对齐了。谢谢

网友:
老同志了,还是用SE比较顺手。多年不用了

网友:
灰常感谢,我滴,马克一个!
求CAM350下载?

网友:
这是我见过最详细的PROTEL99SE导出步骤,不MARK是不行滴!

网友:
maaaaaaaaaaaaarrrrrrrrrrrkkkkkkkkk!

感谢ls的高手!!!

网友:
一步一步很详细,支持

网友:
Protel99 SE 转Gerber

网友:
真的很好,很强。感谢

网友:
这个很详细的说,我就是怕导出Gerber会出问题,所以都是直接发PCB的^_^

网友:
这个实用。

网友:
记号。。。。我也有点忘记了!!

网友:
非常详细,就怕以后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我见过最详细的protel99se导出步骤,不mark是不行滴!

同感。谢谢啊

网友:
非常不错,收下。

网友:
你在我的帖子上回复的一个东西很恶心,请你把你的回复删了

网友:
MARK,非常有用.

网友:
很详细的,学习了,谢谢。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最详细的protel99se导出步骤,mark

网友:
谢谢。很好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
Protel99 SE 转Gerber记号。谢谢!

网友:
MARK   现学现用 。

网友:
我是按照2:4设置的

网友:
这个太详细了,谢谢

网友:
这个帖子一定要顶!

网友:
灰常8错,从未耍过胳膊,,,嘿

网友:
Protel99 SE 转Gerber记号

网友:
还想知道Altium Designer转Gerber的流程

网友:
一直都是发PCB给厂家的,得学学

网友:
暂时用不上,赞lz好人一个

网友:
感谢分享。LZ好人。。。

网友(2011-12-21):
受用了。谢谢楼主抓图分享!

网友:
刚好用的上

网友:
谢谢!终于可以自己搞了!

网友:
感谢您的奉献,真需要学习呢,收藏了。

网友:
请教一下:Protel99se转GerBer,按楼主位和12楼,做出来的是英制的,可论坛需要的钻孔文件是公制的,如何设置呢?

网友:
元旦呆在家,学Gerber转换,

网友:
这个要记号,正准备打样

网友:
光绘文件 位置对不上是你 在PROTEL 99SE中输出光绘时 坐标参考 不同引起的

网友:
不错的教学指引,用Protel的朋友可以借鉴看看了

网友:
有心人记下了.

网友(2012-01-25):
正好要用了

网友:
我试了一下,什么没有弹出019.jpg的那个设置呀?郁闷中,哪位指点一下

网友:
不错的教学,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2-02-26):
mark  标记一下

网友(2012-05-19):
正想试试啊莫得拼版,学习中

网友:
学会了,多谢!

网友:
我就不mark了  拿走

网友(2012-07-05):
临阵磨枪,抓紧学习……

网友:
MARK  一下   备用

网友:
很详细的教程,学习了,感谢楼主

网友:
好呀,一直以为99SE不能导

网友:
谢谢,好好学习一下,一直以为有了PCB文件就可以了呢、

网友:
mark,我师傅能用到

网友(2012-08-13):
好复杂啊,唉。。

网友:
不打记号不行

网友:
谢谢楼主了,以前没出过99se的gerber
是不是这样出的gerber就可以在阿莫这里打板了呀?

网友C(2012-09-12):
灰常有用,谢谢LZ。

写的很详细,自己找个也作了一遍,有个地方想询问一下。

我在使用CAM350 打开之后,板子旁边多出来一点东西(左下角棕红色的那两个大点),以前没用过CAM,不知道是否正常?
还有打样说明中有提到在机械层标注板子大小,而上面的例子中貌似没有标注,想在这里确定一下是否有必要?

网友:
来看看    非常实用

网友:
要记号一下

网友:
没用过99来学习,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2-10-13):
mark!字数补丁。

网友:
好帖子要顶起,也留个记号

网友:
非常感谢 楼主奉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灰常有用,谢谢LZ。

写的很详细,自己找个也作了一遍,有个地方想询问一下。

我遇到的问题同你一样,不知道你有解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的问题同你一样,不知道你有解了没?

不用管,拖到旁边就行了。 我的板子已经打样回来,质量感觉非常好。

网友(2012-12-07):
顶起,好详细。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非常有用!!

网友:
标志备用,protel转出gerber步骤详细说明

网友:
老同志,能不能顺便写个AD的教程给我们这些新同志学习学习~

网友:
mark,日后有用

网友(2013-01-11):
很好,谢谢了,学习中。原来都是直接交给PCB制版厂的,在AMO这里做了几次也是交转换费做的,看来得好好学习了。

网友:
这个收藏一下 准备做板

网友:
楼主写的好详细啊。写的太好了。

网友:
记号,以后用的着

网友:
觉得说的不错

网友(2013-02-25):
实在是太详细了。

网友:
元芳做到很详细了,记录下。很好。。。。

网友:
做个好记号!!!!!!!

网友:
好方法收藏起来

网友:
还没做过,要好好学下

网友:
Altium里有单独一步输出机械层,请问这里第一步是不是输出Gerber的时候同时把机械层也给包括了啊,谢谢

网友:
学习一下,准备要做板

网友:
在CAM350里也要把单位(unitS)设成统一的,要不然钻孔也会乱飞

网友(2013-04-11):
太好了,收藏了,楼主辛苦

网友E:
检查的时候,有一坨灰色的在PCB的旁边,那是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检查的时候,有一坨灰色的在PCB的旁边,那是什么?

知道原因了,在cam350里,NC相应的也要改成公制的4:3就好了。

网友:
留明;谨记;

网友(2013-05-18):
详细的99SE转GERBER资料,谢谢!

网友:
我发现自己在用protel 99se有个菜单没有.就是gerber对参考点的菜单没有,所以一直输出都是偏离中心的.

网友:
好,记一下

网友(2013-06-17):
mark,本来想做个pdf的,保持不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文件之前,还需要配置一下。右键单击Gerber Output项,选Properties

你好,我的PROTEL的NC中没有Advanced这个文件!?

网友F:
为什么我的在CAM350中是这个样?

网友:
按210楼说的解决,不好意思,应该多看看再问。

网友(2013-08-08):
211楼:“知道原因了,在cam350里,NC相应的也要改成公制的4:3就好了。”
————————————————————————————————————————————————
真的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赚一个莫元先

网友:
这个太详细了

网友:
老大,遇到了个问题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7038-1-1.html

帮忙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2013-09-22):
引用 网友E:
知道原因了,在cam350里,NC相应的也要改成公制的4:3就好了。

这个项目在哪里?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E(2014-05-07):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我的在CAM350中是这个样?

NC相应的也要改成公制的4:3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NC相应的也要改成公制的4:3就好了

谢谢你,看了你楼上的办法解决了。

网友(2014-06-20):
楼主讲的真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2014-07-27):
真是不可多得的好教程

网友(2015-06-11):
必须奖励.............................

网友:
这个教程不错,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