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RZ问题:20M的示波器能测24M的晶振频率吗?

楼主(2011-11-21):
一个RZ问题:20M的示波器最大可以测量多高频率的信号?
以前上班时只知道实用,从未追究它的参数。现在自己开工,才知道以前实在是浪费光阴。记得以前用的是泰克的2012,彩色的那种。现在个人实在是买不起。
现在看上了一套掬水20m,不知道可以完成50M的信号测量吗?
实在是,自己都觉得可气!大大们不吝赐教!(估计被口水淹没也有可能!)

网友:
请移步移步百度,搜索奈奎斯特采样定律。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模拟示波器,可以看到,但幅值不一定正确
如果是数字示波器,得看采样率了,不过即使能够同步上、也会幅值衰减

网友:
20M模拟示波器测24M晶振没问题的,幅度不准确而已。

楼主:
测方波怎么样?
百度一搜,大把废话!
放狗继续搜索中!

网友:
模拟示波器的话完全可以测,只是信号幅值严重缩水而已,20M示波器的意思是20M正弦屏幕上显示的幅值是真实值的0.707倍(-3db)。
但是20M示波器看50M信号似乎不可能,都挤到一起了,你可以查下最高档位是多少ns/div,严重怀疑挤不开。

网友:
带宽不够方波变正弦波。

网友:
哎,告诉你原理都不用。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话在现在的快餐社会真是不适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告诉你原理都不用。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话在现在的快餐社会真是不适用了。

谢谢你的帮助!
不过我要的是使用,不是理论。不管理论多好,限于经济能力,只会选择能用的,而不是可用的,最好的!
再次感谢你的无私!

楼主:
补充下我的实际问题:
我看上一台掬水的5021什么的,应该是模拟的。想用来测51和lpc2103的工作情况。51我还是熟悉的,但lpc了解不多,不知道这个示波器能不能够测到lpc的工作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数字信号,最好是买个带多通道逻辑分析的数字示波器。比较傻瓜。
逻辑分析仪也行。
如果要看还原模拟信号,示波器采样率从理论上说至少是你需要采样模拟信号采样率的2倍。
要看20M,需要40M才能完整还原。

网友:
回复 网友A:

40M采样率的示波器还挺难找的,国产都至少500M起步了吧。

楼主:
查了下5021的资料,虽然便宜(380),好像达不到要求。决定不要了。
请各位有经验的大大推荐一款实用、便宜,主要是便宜的示波器!
ps:还是狗狗好用。百度屏蔽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监利的老乡,帮顶!

网友:
玩数字电路还是买数字示波器吧,用模拟示波器玩数字电路需要一定功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补充下我的实际问题:
我看上一台掬水的5021什么的,应该是模拟的。想用来测51和lpc2103的工作情况。51我还是熟悉的,但lpc了解不多,不知道这个示波器能不能够测到lpc的工作信号!
搜到一个简单说明

应该可以,你看到的本来的方波的显示为正弦波。超过20M另外幅度可能只有一半不到。

网友:
只能证明晶振是否起振,不能看清晶振的震荡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玩数字电路还是买数字示波器吧,用模拟示波器玩数字电路需要一定功力的。

我以前用的示波器是泰克1012和惠普的5460。惠普的是个模拟的而且是e文,所以实验室的小伙子都只用泰克的。但惠普除了反应慢--出现测量波形要点时间,应该也是带数字存储的。设置起来比较麻烦。但功能呢个确实强大些。但我没注意过这东西的参数是不是比泰克的强些。

网友:
54600吧,这个是数字的,20MS/s 4kpts,很老了,和1012当然没得比。

楼主:
回复 网友C:
54600吧,这个是数字的,20ms/s 4kpts,很老了,和1012当然没得比。

呵呵,老大果然厉害。示波器里面功能很多,但深究的确实没几个。我也是啊!现在想弄个示波器,可惜小地方只能在网上淘。不像大地方,出去找就行!

网友:
看拆机图片,那个利利普应该还可以的,比普源的DS1102E技术新一点,工艺也好些。
声明一下,这是纯粹从图片看技术架构和工艺得出的结论,没见过真机,更没用过,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5楼】 i55x  说的很正确,模拟示波器不同于数字示波器。。。

网友:
回复 网友D:
模拟示波器的话完全可以测,只是信号幅值严重缩水而已,20m示波器的意思是20m正弦屏幕上显示的幅值是真实值的0.707倍(-3db)。
但是20m示波器看50m信号似乎不可能,都挤到一起了,你可以查下最高档位是多少ns/div,严重怀疑挤不开。

模拟示波器一般都有时基扩展开关,摁下去能把信号周期拉长5倍,至少我们学校的是示波器是这样的,但是亮度同时下降了不少。另外测50M信号可能不能稳定触发。

网友:
兄弟,我顶你!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拆机图片,那个利利普应该还可以的,比普源的ds1102e技术新一点,工艺也好些。
声明一下,这是纯粹从图片看技术架构和工艺得出的结论,没见过真机,更没用过,意见仅供参考。

谢谢你对我们利利普的肯定,我们的真机同样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楼主:
话说这东西是一次性投入的,国内的存疑啊!而且一个大块头,运来运去不方便啊!
还是想收个日本美国的二手货,又怕显示器老化用不了多久。所以想来想去,还是这里收的放心。都是搞技术的,好不好大家几句话就搞定了。其他的就只能碰运气了!

网友:
狗狗的确好,可在中国就不行了,带温带江的都不能找,(草,为了一个人名连篇连长江之类都不能查)不能查的还有很多,XX案啊之类的。如南京彭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数字示波器技术发展很快,不熟悉数字示波器的话先买个国产2k以内的,凑合用个两三年就该换了,那时候再考虑国外品牌的DPO/MSO什么的,这点钱就当交学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数字示波器技术发展很快,不熟悉数字示波器的话先买个国产2k以内的,凑合用个两三年就该换了,那时候再考虑国外品牌的dpo/mso什么的,这点钱就当交学费了。

记号

网友:
20M示波器的频响一般都可以达到35M

网友:
模拟示波器应该可以看到的,15M的示波器曾经看过27M的晶振波形,同步困难!国产SR8示波器,有点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