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的可变螺距四轴

楼主(2011-11-21):
看到MIT的可变螺距四旋翼的飞机,我也设计了一个。大家来看看。。。。。。。。
注意,桨叶我是用阵列方式装配的,实际安装横竖方向桨叶反向,舵机为横推、竖拉方式。
我感觉优势是只使用一个马达,只要启动马达按一个转速运转,只要专注于舵机的控制就行了。
有点像直九直升机发动机工作方式。(发动机转速恒定下通过改变桨距来控制飞机)

网友:
只有一张图?

网友:
楼主这还只是一个模型吧,具体实物还没做出来吧?
支持支持,顶一下~

网友:
这样还不如玩直升机算了,  四轴的特点本来就是机械简单

网友:
楼主,我觉得舵机的精度达不到要求哦。

网友:
不是不可以,只是太难了,机械难度大。

这样还不如玩直升机算了,  四轴的特点本来就是机械简单 //同意

网友:
4皮带用一电机,转速还不低,效率很低的哦,额外4个舵机+拉杆机构的分量也不轻
附:偶也是SW党,有空多交流

楼主:
四轴虽然机械简单,但抗风能力和稳定性还是很高的,小孩子玩比较安全。
我最近计划入手一个亚拓250级直升飞机,没有选450主要也是考虑的是安全问题。
毕竟航模有别于其它的玩具,是具有风险的。

网友:
想法是实物的基础!支持楼主!我也正在做四轴用的郎宇2212电机!好盈40A的电调~!主控板什么的的都自己做!呵呵!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