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uA级电流检测

楼主(2011-11-21):
想做一个检测nA级电流的小系统,不知道各位哪位有做小电流检测的经验,欢迎指教,提供原理图或解决思路,十分感谢!

网友(2013-04-15):
呵呵,同求,最近也对这方面感兴趣

网友A:
lmp91000'单片搞定,嘿嘿一直在用很不错

网友:
TIA或者对数放大器。前者量程小而精度高线性好;后者量程广精度差,输入输出呈对数。用过ADL5304,输入处理好的话能轻松探测到1nA以下。

网友(2014-11-30):
引用 网友A:
lmp91000'单片搞定,嘿嘿一直在用很不错

这玩意也太贵了。。。。。。。

网友(2019-01-24):
lmp91000  能检测nA级的电流?求教

网友(2019-03-23):
ada4530-1了解一下,fA级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