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50M示波器,普通万用表,怎样将MFRC522天线匹配到40-50欧

楼主(2011-11-21):
(无正文)

网友:
最好有电桥。。这样调起来比较方便

有计算表格的,可以参考下。

楼主:
沉得好快啊,手册上是说要用网络分析仪来调天线。

穷人玩不起那么高档的东西,继续顶!

网友:
找BG7TBL买只NWT7吧,再DIY个反射电桥就可以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bg7tbl买只nwt7吧,再diy个反射电桥就可以测了。

能详细点不?刚入门的新手

网友:
淘宝搜NWT7就看到了,这东西是个扫频仪,配合反射电桥就可以测量天线的反射,把发射频率的反射调到最小就可以了。
你这个天线是平衡的,应该还需要个balun。
关于天线匹配的基础知识还是自己先搜资料吧,先自学,再动手试,不懂再提问比较好,在网上不可能手把手教你太基础的东西的。

楼主:
谢谢,在这方面刚起步,还是小白一个哈

网友:
gzhuli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示波器 李萨茹

网友:
回复 网友B:

NXP官方诱骗文档就是这个方法,但一般业余制作,没那么些仪器可以参考下官方的设计,或使用推荐的尺寸,这样就是可以计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淘宝搜nwt7就看到了,这东西是个扫频仪,配合反射电桥就可以测量天线的反射,把发射频率的反射调到最小就可以了。
你这个天线是平衡的,应该还需要个balun。
关于天线匹配的基础知识还是自己先搜资料吧,先自学,再动手试,不懂再提问比较好,在网上不可能手把手教你太基础的东西的。

问题是没个仪器, 想自己摸索也难啊。

网友(2012-07-13):
楼主做的怎么样 我现在也在调天线,自己公司没有矢量网络分析仪,想用朋友公司(一个搞微波,滤波器的公司)的矢量网络分析仪测,结果只有10MHZ---50GHZ的矢量网络分析仪,而要测等效电路的话,要测1MHZ时的Z值测不到啊,另外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这个天线的等效电路究竟是怎么测啊,步骤是什么 ?谢谢了

网友(2014-11-26):
我也在迷茫中!

网友(2015-01-24):
最好还是参考官方例程,或参考其它的设计,没仪器很难搞得好的,运气可以很快。

网友C:
不用那么复杂,有个示波器就行了,接个50欧电阻当假负载,测得电压,然后换上天线,调整电压一样就行,如果输出是50欧,天线是50欧,那测得的电压是一半,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输出阻抗不是50欧,你弄成天线为50欧也是不匹配的,这时,用示波器测得空载电压,接上天线测得一半的电压,这样就基本匹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那么复杂,有个示波器就行了,接个50欧电阻当假负载,测得电压,然后换上天线,调整电压一样就行,如果 ...

有道理 多谢指点

网友(2015-03-12):
突然发现公司有台网络分析仪好幸福啊

网友(2015-04-17):
去买个驻波表吧,几百块钱也不贵,调整到驻波1.0几就差不多是50欧姆了

网友(2015-08-27):
引用 网友C:
不用那么复杂,有个示波器就行了,接个50欧电阻当假负载,测得电压,然后换上天线,调整电压一样就行,如果 ...

乖乖

哥们挺牛的

有这么简单的话就不会诞生网分了

要知道这个50欧姆可不是静态的

还记得交流电的感抗吗

同样的道理

网友C:
感抗,容抗,最终结果还是一个电抗,这里说的意思是,它的天线不是标准50欧,电路输出也不是50欧。。你用做50欧匹配有何用??我的就没这样搞,4CM隔胶板用得挻好的。我不是反对用网分测,而是说没有的情况下。。
你不信你用网分测好,再用示波器测一测电压是不是刚好一半??

网友:
都是用网络分析仪测的,我也想学一下用示波器怎么调

网友(2016-02-24):
25楼好牛掰,回头试试.

网友(2016-04-14):
引用 网友C:
感抗,容抗,最终结果还是一个电抗,这里说的意思是,它的天线不是标准50欧,电路输出也不是50欧。。你用 ...

话说这种方法可行嘛,如果有经验可以凭借经验试凑,没有经验的话,不是要调死的节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