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mx25l,弄了一晚上读不到ID

楼主(2011-11-22):
我弄了一片mx25l8005 用来存放字库 文件已经用编程器烧录了 想用atmega32 驱动起来 可是死活读不到ID 哪位高手帮忙指点下

楼主:
代码是这样的 也是在论坛找的稍微改了一下
#define SPI_SCK_DDR    DDRB
#define SPI_SCK_PORT   PORTB
#define SPI_SCK_PIN    7

#define SPI_MISO_DDR   DDRB
#define SPI_MISO_PORT  PINB
#define SPI_MISO_PIN   6

#define SPI_MOSI_DDR   DDRB
#define SPI_MOSI_PORT  PORTB
#define SPI_MOSI_PIN   5

#define SPI_CS_DDR     DDRB
#define SPI_CS_PORT    PORTB
#define SPI_CS_PIN     4

#define SPI_SCK_HIGH()    SPI_SCK_PORT |=  _BV(SPI_SCK_PIN)       //SCK置高电平
#define SPI_SCK_LOW()     SPI_SCK_PORT &= ~_BV(SPI_SCK_PIN)                //SCK置低电平

#define SPI_MOSI_HIGH()   SPI_MOSI_PORT |=  _BV(SPI_MOSI_PIN)       //MOSI置高电平
#define SPI_MOSI_LOW()    SPI_MOSI_PORT &= ~_BV(SPI_MOSI_PIN)                //MOSI置低电平

#define SPI_CS_HIGH()     SPI_CS_PORT |=  _BV(SPI_CS_PIN)       //CS置高电平
#define SPI_CS_LOW()      SPI_CS_PORT &= ~_BV(SPI_CS_PIN)                //CS置低电平

#define RDSR       0x05
#define READ       0x03
#define RDID       0x9f
#define WREN       0x06
#define FASTREAD   0x0b

void InitMx25l(void)
{
        SPI_SCK_DDR |= _BV(SPI_SCK_PIN);
        SPI_MOSI_DDR |= _BV(SPI_MOSI_PIN);
        SPI_CS_DDR |= _BV(SPI_CS_PIN);

        SPI_MISO_DDR &= ~_BV(SPI_MISO_PIN);

        SPI_CS_HIGH();

}

/*********************************************************************************
*函数原型:SPI_WriteByte(BYTE dat)
*函数功能: SCK上升沿向芯片输入数据有效
*函数参数:
*返回值:
*说明:入口是,sck为高,出口是sck仍为高
*********************************************************************************/
void SPI_WriteByte(BYTE dat)
{
    BYTE count;
        SPI_SCK_HIGH();
    for(count=0;count<8;count++)
    {
        SPI_SCK_LOW();
        if (dat&0x80)
                {
                        SPI_MOSI_HIGH();
                }
        else
                {
                        SPI_MOSI_LOW();
                }
                dat = dat<<1;
        SPI_SCK_HIGH();
    }
}

/*********************************************************************************
*函数原型:BYTE SPI_ReadByte()
*函数功能:SCK下降沿从芯片读出数据有效
*函数参数:
*返回值:
*说明:入口是,sck为高,出口是sck仍为高
*********************************************************************************/
BYTE SPI_ReadByte()
{
    BYTE count,dat;
    dat=0;
        SPI_SCK_HIGH();
    for(count=0;count<8;count++)
    {

        SPI_SCK_LOW();
        dat <<= 1;
        if(PINB&_BV(6))
                {
                        dat++;
                }
        SPI_SCK_HIGH();

            }
    return(dat);
}
/*********************************************************************************
*函数原型:void Flash_WaitBusy(void)
*函数功能:
*函数参数:
*返回值:
*说明:
*********************************************************************************/
void Flash_WaitBusy(void)
{
        BYTE state_reg = 0x00;

        SPI_CS_LOW();
        SPI_WriteByte(RDSR);  //read status register
        delay_us(10);
        do
        {
                state_reg = SPI_ReadByte();
                delay_us(10);
        }
        while(state_reg&0x01);   // ==0    not in write operation--no busy
        SPI_CS_HIGH();
}

/*********************************************************************************
*函数原型:BYTE Flash_ReadID(void)
*函数功能:
*函数参数:
*返回值:
*说明:
*********************************************************************************/
BYTE Flash_ReadID(void)   //ID读取
{
        BYTE ChipID;

        ///Flash_WaitBusy();

        SPI_CS_LOW();
        delay_us(10);
        SPI_WriteByte(RDID); //ID = C2    //read identification
        //delay_us(10);
        ChipID = SPI_ReadByte();
        SPI_ReadByte();
        SPI_ReadByte();
        //str[1] = SPI_ReadByte();    //mem type id 20h
        //str[2] = SPI_ReadByte();    //mx25l8005 id 14h
        SPI_CS_HIGH();
        //ChipID =0xc2;

        //Flash_WaitBusy();

        return ChipID;
}

网友(2015-02-04):
记号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