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 ISE 怎么跟VC++扯上关系了?

楼主(2011-11-22):
电脑上装了一个VS2008,用了一段时间后把VS2008卸载了。之后,每次打开 Xilinx ISE,就会弹出上面这个对话框。
不明白ISE怎么跟VC++扯上关系了?

网友:
很多软件都跟这个有关系的吧

网友:
ISE是用VC++写的,所以需要VC++运行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原来是这样啊...

不过,这个警告目前还没有造成什么影响,点击“确定”后,ISE还是能够运行并且正常使用。
只是每次启动时都被“warning”一下,有点败坏心情...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