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EM310待机电流实测10mA左右,求教如何降低功耗!

楼主(2011-11-22):
现在有个东西需要用到ME310模块传输数据,但是模块大部分时间是出于待机模式(AT%SLEEP=1),只需要不确定时间的接收短信(所以不能关机)。因为这个东西是电池供电,所以对功耗比较敏感。
    根据手册上面说的待机电流是4mA。但是我调试了这么久电流从来就没有小于8mA!也排除了信号不好的原因,即使在信号强度为29左右(EM310返回的信号强度为0~31)时待机电流也没有小于8mA。
    请各位指教,是否是我模块配置不正确呢。或者需要发送一些AT命令才能待机4mA毫安。

    在EM310手册中提到一个待机电流在@DRX=2,@DRX=5,@DRX=9分别是3.5mA,2.5m,2mA。但是没有找到如何配置这个@DRX=?。
    一下是EM310 GSM模块产品概述.PDF截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没有办法了吧,2132说是49uA,我最后才弄到1.4mA

网友:
我一般都控制关电源

网友:
楼主你的电路板上就EM310?其他元件不耗电吗?
GSM技术里边,模块的工作状态,包括他什么时候和基站交互,他的发射功率,都是基站说了算的,即使是手册说的4mA,你能信吗?只要模块和基站交换信息,就不算待机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应该没有办法了吧,2132说是49ua,我最后才弄到1.4ma

呵呵。你说的是LPC2132吧。我现在用AT91SAM7S256工作在内部32KHz电流小于一个mA。
不知道你的PLL关闭没有,那个要吃几个mA的电流!

回复 网友B:
我一般都控制关电源

谢谢。主要是我需要接收短信。如果我只需要主动传输数据的话。我也直接关闭电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你的电路板上就em310?其他元件不耗电吗?
gsm技术里边,模块的工作状态,包括他什么时候和基站交互,他的发射功率,都是基站说了算的,即使是手册说的4ma,你能信吗?只要模块和基站交换信息,就不算待机模式。

谢谢苹果猫。我的测试方法是把福禄克的万用表接到EM310的电源引脚。这样的话,系统其他部分电流就没有计算在里面了吧。
想请教一下。那个@DRX能配置么。我的短信不需要非常实时。延时几十秒一分钟都没问题!

网友:
因为uart等外设也会耗电的,还是看看有没有休眠模式吧,否则你这个功耗很难降下去

网友:
我的短信不需要非常实时。延时几十秒一分钟都没问题!
--------------------------------------------------问题是你说了不算,除了短信,GSM基站会要求GSM终端不定期的汇报状态,这你能控制吗?10mA已经算正常值了,要是电池不够用,想其他办法吧。这就是手机说明书上写的待机时间不能相信一个道理。

楼主:
看来我只能妥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