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ARM6.21和jlink 8连接不上,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呢???(附:jlink 最新的驱动 4.36)

楼主(2011-11-22):
我的IAR ARM 是6.21的,jlink是昨天刚买的 V8, jlink的驱动我试过4.15、4.34和最新的4.36版得,效果差不多

下面是我连接时出错的图片

楼主:
回复 楼主:

昨天晚上出现这种情况,我又重装了一遍IAR,结果还是一样

注:但这个jlink在keil上连接可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啊,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jlink和iar不兼容了?

楼主:
经过不懈的怀疑与努力,问题终于解决了

原来是我的jtag口没加上拉电阻,,呵呵

这个画法是周立功书上的,怎么jlink却不支持呢

网友:
ST官网上面那个application note —— Stm32 hardware getting started 读一遍,与Jlink manuel上面的一致。
周立功是什么?好吃吗?

网友:
哎!我的也有问题啊

网友(2012-09-15):
你用lpc2132 实现最低的功耗 是多少?

网友A(2012-11-23):
jlink 4.36在win7下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jlink 4.36在win7下可以用吗

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