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LASH 模拟ROM】,覆盖关键代码段了!!!....进来看看吧,附解决方案~~~~~~~

楼主(2011-11-22):
STM32 c8t6,  64Kflash,使用官方例程、2页1K的FLASH模拟EEROM,储存40个关键变量

页起始位置在 F000 (61K处),页大小0x 400(1K)

之前用得好好的,随着程序的增加到了57K,偶尔在存储变量时会出现完全死机,程序死掉,而且重新上电、按复位键也无法回到正常工作状态(估计是代码段被覆盖了)

如上图,把FLASH页地址改到 E800 (59K处),发现问题解决,完全能正常工作

难道是编译器在61K-64K位置存放了什么代码么?在哪里看得出是否覆盖到了呢?~~

楼主:
换了个办法,应该更保险点:

1.在project设置里,将IROM段设置为0x8000000 长度0xF7FF(63K)

2.在eerom.h配置里,将rom初始位置设置为 F800 :
#define EEPROM_START_ADDRESS    ((u32)0x0800F800)

这样编译出来的代码,就不会和模拟rom重合了

不知大虾有没有话要说?请指点一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个办法,应该更保险点:
1.在project设置里,将irom段设置为0x8000000 长度0xf7ff(63k)
2.在eerom.h配置里,将rom初始位置设置为 f800 :
#define eeprom_start_address    ((u32)0x0800f800)
这样编译出来的代码,就不会和模拟rom重合了
不知大虾有没有话要说?请指点一二

请问LZ用上面这个方法还会出现问题吗??上面的是不是很保险?我的程序也用到模拟ROM,有时候死掉后重新上电也不能正常工作了,要重新烧写程序才正常,和LZ的很类似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重新烧程序才正常,说明代码段和ROM重合了,不知你程序占了多少字节呢?和rom位置近么?

上面的办法限制了编译代码位置,以及 模拟rom存储位置,应该是比较保险的解决办法,

已经上机各种测试没有问题,就等大家批作业了,嘿嘿

网友:
LZ的代码是57K,但还有4.3K的Readonly data和1.4k左右的rw-data,也在Flash里。这样,会占用到后面的一些空间。
具体的信息,可以在生成的.map文件的Memory Map of the image一节中看到。

网友:
我来看看,到底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重新烧程序才正常,说明代码段和rom重合了,不知你程序占了多少字节呢?和rom位置近么?
上面的办法限制了编译代码位置,以及 模拟rom存储位置,应该是比较保险的解决办法,
已经上机各种测试没有问题,就等大家批作业了,嘿嘿

我程序代码才20多K 总容量是128K,我在64K后模拟rom,不是全部板子有问题,是一部有问题,有时候运行1-2天就不能用,要重新烧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按上面说的办法就好

然后看项目的.map文件,确认是否有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