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示波器上标100MHz 1GS/S,用这款示波器测量30MHz的信号,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1-11-22):
见标题,希望大家踊跃发言。。。

楼主:
回答不上来的同学,求帮顶,等高手回答。。。。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如果不是测量上升沿时间这种指标,足够啦.

网友:
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这是TCL公司的提问题目。。。我也很纳闷

网友:
没说是正弦

楼主:
17. 使用一台标称100MHz的DSO示波器,测量一个高频开关幅值400V,f=50M,示波器如何描绘出它的波形和上升时间?
答:① 示波器的带宽是以正弦波幅度衰减-3dB点为带宽定义的。
② 数字示波器中对于波形和上升时间的描绘都是通过实时采样电路和高速A/D变换器获得波形数据,再通过插值运算得到的。
③ 在泰克的示波器中,有实时的处理电路完成所谓的正弦内插功能,在信号采集电路部分完成。当然,很多示波器也是通过示波器的主处理器进行数学_运算完成的,这个时候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④ 对于您测量的信号,恐怕使用100MHz的示波器是无法进行。50MHz的方波,理论上应该使用450MHz以上的示波器才能将信号中最重要的9次以下谐波准确重新,从而保证波形不失真。更何况,您恐怕还要考虑信号上升时间的问题,理论上,示波器的上升时间应该比信号快5倍以上。
⑤ 探头也一样,由于普通探头在测量高压的时候会产生高频失真的效应,您应该采用特别的差分探头或者高压探头比如,泰克的P5205,P5100进行测量。

楼主:
按照这个意思的话,保证波形不失真要270MHz的示波器了?

楼主:
http://www.gxtc.edu.cn/jpkc/szjs/xuexiziyuan/qit/shiboqi.htm
示波器知识百问,不知道对大家有用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照这个意思的话,保证波形不失真要270mhz的示波器了?

你30MHz的什么信号,要测信号的什么特性都没说清楚呢……
看看你7楼贴的问题提到的几个关键字:400V 50M 波形 上升时间,而标题就笼统的一句30MHz的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按照这个意思的话,保证波形不失真要270mhz的示波器了?
你30mhz的什么信号,要测信号的什么特性都没说清楚呢……
看看你7楼贴的问题提到的几个关键字:400v 50m 波形 上升时间,而标题就笼统的一句30mhz的信号。

原题目就是那样,我一字不拉的复制过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做题,那你就要猜出题人想问什么(这是中国考试的特色),或者把各种情况分别说明清楚,例如30MHz方波会怎样,像7楼那样分几点讲带宽对方波有什么影响,30MHz正弦波又会怎样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tcl公司的提问题目。。。我也很纳闷

我记得TCL公司出的题目里面有提到是30MHz方波和数字信号。

网友:
主要要看清是30MHz的什么信号,测量信号的什么内容。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0MHz的方波,如果要测量上升下降沿,得算算这个示波器很分辨到多少。

网友:
你必须说是时钟信号啊. 更准确些,你告诉我时钟信号的上升时间,我们再来聊测出来什么样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这是tcl公司的提问题目。。。我也很纳闷
我记得tcl公司出的题目里面有提到是30mhz方波和数字信号。

的却没有。。。

网友(2012-02-27):
波形基本ok,5次和更高次谐波看不到了。凑合能用。看要求,也不是所有的都要求到5次谐波以上,否则测3.125G的serdes怎么办?还有更高的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用担心,更高的有45GHz带宽120GSa/s采样率的实时示波器来伺候,还有100GHz带宽的等效采样示波器来搞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