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MQ-7一氧化碳传感器模块 气体传感器驱动

楼主(2011-11-22):
/********************************************************************

Arduino MQ-7一氧化碳传感器模块 气体传感器

简要说明:
一、长尺寸:32mm X宽22mm X高27mm
二、主要芯片:LM393、MQ-7气体传感器
三、工作电压:直流5伏
四、特点:
1、具有信号输出指示。
2、双路信号输出(模拟量输出及TTL电平输出)
3、TTL输出有效信号为低电平。(当输出低电平时信号灯亮,可直接接单片机)
4、模拟量输出0~5V电压,浓度越高电压越高。
5、对一氧化碳具有很高的灵敏度和良好的选择性。
6、具有长期的使用寿命和可靠的稳定性
五、应用:

用于家庭、环境的一氧化碳探测装置。适宜于一氧化碳、煤气等的探测。

当测量浓度大于设定浓度时,单片机IO口输出低电平

                            阚平制作
实现功能:此版配套测试程序
使用芯片:AT89S52
晶振:11.0592MHZ
波特率:9600
编译环境:Keil
【声明】此程序仅用于学习与参考,引用请注明版权和作者信息!
*********************************************************************/
/********************************************************************
说明:1、当测量浓度大于设定浓度时,单片机IO口输出低电平
*********************************************************************/
#include         //库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
                            I/O定义
*********************************************************************/
sbit LED=P1^0; //定义单片机P1口的第1位 (即P1.0)为指示端
sbit DOUT=P2^0; //定义单片机P2口的第1位 (即P2.0)为传感器的输入端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延时程序
{
uchar m,n,s;
for(m=20;m>0;m--)
for(n=20;n>0;n--)
for(s=248;s>0;s--);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while(1)   //无限循环
{
LED=1;   //熄灭P1.0口灯
if(DOUT==0)//当浓度高于设定值时 ,执行条件函数
{
    delay();//延时抗干扰
if(DOUT==0)//确定 浓度高于设定值时 ,执行条件函数
    {
LED=0;   //点亮P1.0口灯
}
}
}
}
/********************************************************************

网友(2012-04-06):
谢谢,关键没有电路图。

网友A:
对于测定准确的浓度感兴趣

网友:
楼主电路图上吗

网友(2013-03-04):
跪求 楼主 上电路图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测定准确的浓度感兴趣

这种传感器不可能测出准确的浓度,最多标定低浓度下的几个点,也很受温湿度影响。不过后边的电路设计应用不错。

网友(2013-05-13):
你好,请问你有MQ-5驱动程序吗?跟MQ-5基本一样的,就引脚不同吗?

网友:
这个 -=和按键扫描有什么区别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