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怎么防copy?

楼主(2011-11-22):
这些外配置的便宜,actel又贵, 有什么好办法防止被解密? 头痛~

网友:
似乎有些在內部寫個密鑰,配置數據載入後先過密鑰解密再生效

网友:
用外部配置芯片的,除非fpga上带AES解密,否则就要用非易失的,比如actel、lattice的

楼主:
具体是怎么做法?那种芯片?

网友:
Spartan-3AN带有片内SPI Flash,不需要片外配置芯片。
也许保密性会好些。

网友:
加CPLD。新的目前是破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