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秀我做的光驱雕刻机。。。

楼主(2011-11-22):
秀秀我做的光驱雕刻机。。。

拆出来的刻录机机械部分。。崭新的光头啊。。。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 IMG_0153.JPG)

我拆 (原文件名:IMG_0157.JPG)

另外一台刻录机 (原文件名:IMG_0159.JPG)

我再拆 (原文件名:IMG_0154.JPG)

掏空不需要的东西。驱动透镜的磁铁留好。后面会用到 (原文件名:IMG_0158.JPG)

激光管。一个是刻录用的。一个是读取的。。这东西很脆弱。小心 (原文件名:IMG_0168.JPG)

硬盘盒。。做机架用 (原文件名:IMG_0160.JPG)

组合起来看看 (原文件名:旋转 IMG_0161.JPG)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原文件名:IMG_0169.JPG)

y轴用塑钢胶做了一个平台。把两块磁铁埋在里面 (原文件名:旋转 IMG_0171.JPG)

剪一块光驱外壳。直接可以吸在y轴平台上。可惜让我给剪的不平了呵呵 (原文件名:旋转 IMG_0177.JPG)

背面。引出各种接口 (原文件名:旋转 IMG_0183.JPG)

然后淘宝。。买cnc控制板。买了个usb的,步进电机驱动器*2 做个简单的电平触发电路。用来用z轴方向控制激光管。
激光管拆了3个,第一个用稳压电源直接试,恩很亮。结果挂了。第二个用317做个100ma恒流。不错。可以烧木头,加大到200ma试试。挂了
第三个,不敢用200ma了。直接装壳,调透镜。搞好测试。。。居然又挂了。。。直接淘宝买了一个带透镜的。。。可怜的3个刻录机啊

第一次做cnc。很多东西不懂。请教了淘宝卖家。还是很热情的讲了些基础知识,呵呵。算出来的光驱步进电机是18度 用了16细分 12v直接驱动太热,加了50om的限流电阻,结果电阻太大。电源要调到15v才可以工作。以后再改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忘记发视频了: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RONXB1EU1cQ/

网友:
哈哈
居然还是坛内朋友呀

网友:
这也可以做呀.太强了.能雕什么东西?我也有个笔记本光驱被小孩弄坏了的.不知道能不能这样玩.

楼主:
测试1 (原文件名:00005[(004607)18-11-50].JPG)

胡乱刻得一些字符。问题是底板不平,总是跑焦,所以有些字就没刻上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 IMG_0189.JPG)

明天出差,挂箱子上做标签吧。呵呵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 IMG_0190.JPG)

网友:
看来 光驱 雕刻机 是大家diy的趋向所在啊

网友:
不错不错,似乎入手难度不是很高啊

网友:
楼主的声音好有磁性啊,哈哈~~

网友:
使用模块驱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的不错哇。我也做了一个,可以先用铅笔把木片涂黑,然后用激光雕刻,然后用肥皂洗或者橡皮擦擦掉铅笔。这样就不会少笔画了。只要薄薄的涂一层就好。黑色吸收光能力强一点。

网友:
有空也搞个。对了花了多少银子

网友:
动手能力好强悍!    羡慕.

网友:
这都行有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主意。。回头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cnc控制器 170
步进电机驱动*2=210
激光管65
光驱就不算了。呵呵

网友:
有兴趣,最感兴趣的是 cnc 板 和激光器的信息

网友:
感兴趣的是激光器的信息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的兄弟。ks213不是刻录机的吧。。如果是dvdrw的话就可以用哦

网友D:
行程有多大了。。。

网友:
强·牛·我要是能做就好嘞··

网友E(2013-04-05):
选驱动很重要

网友:
厉害,我也准备做一个,目前正在准备材料

网友:
曾经有一堆坏光驱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

网友:
框架设计的不错,我正在找框架材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选驱动很重要

只做光驱电机驱动的话,用A3967不错,该芯片耐*,我接反电源过,手摸起泡,芯片没烧。考虑以后升级,可以考虑用TB6560的一体板,前提是电流方便调到500ma左右的。不过TB6560据说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行程有多大了。。。

不超过35X35m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