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通常单次触发要记录达到触发电平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间的数据,记录触发之前这一段

楼主(2011-11-22):
DIY,通常单次触发要记录达到触发电平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间的数据,记录触发之前这一段数据大家都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

网友:
触发后再跑半个FIFO深度才停止采集就有前有后了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触发后再跑半个fifo深度才停止采集就有前有后了嘛。

关键是怎样控制才能使触发时刚好是fifo半个深度?

那种fifo可以在没有读出数据的情况下不停的只更新前半个深度,然后一个事件之后可以更新整个深度的?

网友:
假设FIFO深度N,事件发生之后再往FIFO中推入N/2个数据后保存当前FIFO数据即可。

网友:
|-----------|  -> FIFO一直采集数据,左边进右边出,没触发时右边出来的数据丢掉
|+----------|  -> +代表触发事件
|-+---------|  -> 触发后继续采集,并用个计数器计算采样数
|-----+-----|  -> 采样数到了FIFO一半深度,此时开始读FIFO数据,读完整个FIFO深度的数据后就得到了触发点前后各半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