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S3R33到底能不能出负压?

楼主(2011-11-22):
最近,老头我又在学习开关电源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以0.8元的价格买了一些KIS 3R33的降压模

块.看到有不少人在试验用该模块产生负压(甚至高于输入电压).

  用关键词"KIS-3R33S DC-DC 负压"在网上可以搜出很多.

  讲的比较详细的是GandF在手电网的介绍:
手电大家谈——手电筒爱好者之家 » 电池&综合DIY » KIS-3R33S DC-DC电源模块的用法
http://www.shoudiancn.com/viewthread.php?tid=135330&highlight=3r33

  坦白说,是第一次看到类似的做法.感觉很有意思,值得"搅脑筋".
  由于正好在学开关电源,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请教一下高手们:
1.这种办法从原理上说,是否可行?
2.有什么缺陷?比如,①不安全,②效率不高,③有使用范围,④必须增加些其他电路...

请高手们出手.

阿莫网上也有讨论,但是没有谈及原理:
关于KIS-3R33 (MP2307)升压使用方法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90258&bbs_page_no=1&bbs_id=3044

网友wangguanfu也玩了,不过方法不一样.

我自己也吃不准,想做点实验后,谈点心得.

下面是有关资料:
卖家:
KIS-3R33S MP2307 1~20v输出3a电源模块(包测试),大量现货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233843103

卖家的kis-3r33模块配套pcb(不是降压接法)

我买的3R33S(已拆开)

MP2307DN的降压用法

IC资料; MP2307DN 同步整流降压IC

百度文库里一份资料,内容比较多
http://wenku.baidu.com/view/e2d56edb50e2524de5187ec8.html#

网上的

我把MP2307DN内部框图画出来

楼主:
这是昨天我测绘的模块原理图和我昨天的想法(红字),由于人老眼花,错误难免:

实际上,我们分析它并非是针对KIS3033模块,而是针对MP2307DN此类BUCK降压的IC.尽量理解他的内部结构和原理.
其实,模块虽然简单,我发现他和MP2307DN的推荐电路还是有点不同.

网友:
上次您给我的帖子里留言,我未及时回复,抱歉

我只试验了负压,能产生-19V多的负压,但是不能带载~~

最近我也需要升压,明天去单位试验下

网友:
能,我购买的套件就是用它产生的负压

网友A:
老人家,您老也折腾这个白菜啊??
刚好我前几天折腾了1个,3.7V锂电,升压到5V,然后接上手机充电,很不错呀.1个模块,1个洞洞板,几个电容电阻,1个LED,1个可调电阻就可以了.
极限参数未测试,我觉得能达到我自己的要求就可以了.2块钱DIY个应急充电器,很好呀
电路图就是手电论坛那个经典的.

网友:
我觉得,既然已经有人做了出来,说明应该是可以产生负压的。
但是产生的负压,到底能到什么程度,就很难说了。

也许是由于芯片内部的BUG造成的。否则的话,其他很多BUCK的IC都可以这样来使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人家,您老也折腾这个白菜啊??
这决不是"白菜". 初创者不容易!!!你白菜一下.
分析的目的,是以后让别人来用你首创的.

回复 网友B:
也许是由于芯片内部的BUG造成的。否则的话,其他很多BUCK的IC都可以这样来使用了。
好久不见,好吗? 能否详细分析一下.
我上面说了:
请教一下高手们:
1.这种办法从原理上说,是否可行?
2.有什么缺陷?比如,①不安全,②效率不高,③有使用范围,④必须增加些其他电路...

我在2楼又说了:
实际上,我们分析它并非是针对KIS3033模块,而是针对MP2307DN此类BUCK降压的IC.尽量理解他的内部结构和原理.

网友:
汗,被K了。。

3R33 可以出负压的。只是如果按它的内部结构考虑,没法直接用。

这是俺以前发在yleee的图:
右面3R33内部M2的功能就相当于左面几个图中的肖特基二极管,注意其中橙色的线,直接使用的话,肖特基二极管的阳极就和电感并联接地了。

网上一些做法都是间接的方式,即便能出负压,效率也很低,有些得不偿失了。

采用变压器(电感耦合)输出负压的方式倒是可行。

网友:
3r33内部的2307等效接法 (原文件名:3r33接法.jpg)

楼主:
请神不易啊.发现你在.就有请了.

请你详细说一下,怎么个"肖特基二极管的阳极就和电感并联接地了".我一下看不出来.

网友:
图中升压接法可以看出,降压接法的输出电容不可过大会有高压反灌输入端

网友:
引用「3R33 可以出负压的。只是如果按它的内部结构考虑,没法直接用。」在SW端串联二极管再出去。

楼主:
三十年前学过开关电源,那时只学基本原理.不像现在有好多好多名称. 老了,记都记不住.从零开始学.
认识六种基本电路

初步理解KIS3R32用于负压输出 好像有点像

我发现大家都这么说,甚至老师都这么说:
DC-DC分为BUCK、BUOOST、BUCK-BOOST三类DC-DC。
其中BUCK型DC-DC只能降压,降压公式:Vo=Vi*D
BOOST型DC-DC只能升压,升压公式:Vo= Vi/(1-D)
BUCK-BOOST型DC-DC,即可升压也可降压,公式:Vo=(-Vi)* D/(1-D)
D为充电占空比,既MOSFET导通时间。

我不太理解,要琢磨琢磨.最好那位教一下,快一点.

网友:
没回复过,就无法在“我的回复”中找到,难怪大伙都喜欢mark的.
重复了两遍今天8点以后的帖子,总算才找到.
阿莫这个坛子的发帖量真是不小.

关于boost电路,
因为电路结构就是把变换的份量串联叠加在输入电压上,所以就只可能升压.
即使变换份量为零,输出电压还是可以等于输入电压.  这时不变换了,损耗为零,效率就最高,为100%.
升压电路不升压了,当然效率最高. 废话废话.

buck电路  全导通时输出电压=输入电压, 这时效率最高,为100%. 占空比小时,当然只可能降压了, 降幅越大,效率越低.
降压电路不降压了,当然效率也最高. 再废话.

······现在开始不废话了.
如果把boost电路变动一点点.  把叠加的那个输入电压去掉.
也是可以降压的,也是可以升压的, 就升降压兼备了,
但这个效率会是真实效率, 成绩就很惨.  此时也就不叫boost了.

具体改动是原输出点不变.    把原接地线的回路改接在输入电源的正极(N管时).电解也跟过去.就成了.
······
同理,buck电路也是可以有升压的机会,
就是先不要让电感上有续流元件,再把电感两端的反电势取出,..... 只要关断迅速,负荷轻,也是可以升压的.
但效率肯定低,是不可能取代基本变换模式的. 顶多作辅助的花样创新.

网友:
我今天试验了升压,能升压,没有合适的负载

看了高手的回复,受益匪浅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今天试验了升压,能升压,没有合适的负载
----------------------------------------------------------------------
LS能否告诉我,你的技术要求,让我也做一下同样的试验,学习学习.

网友:
前些年义乌市场上有过一种升压电筒,
竟然是自激式的正激电路.
记得某些书上曾有断言,“正激无法自激”.
实际上偏偏有人在用,当然是会有缺陷的.

具体是开关管最后关断时,反压过高,对 开关管有威胁.
又由于省了整流管,LED也承受反压,一不小心就会击穿.  还能点亮,但差.

估计这个电路有近于上述的缺陷.(当然不会是自激式).
可能是关断时反压无处泄放.  测一下波形可以有结论.

网友(2011-12-30):
回复 网友D:

负压其实就是输入的GND(不是芯片的GND)和输出的vout公用
输出GND为芯片GND 没问题负压输出10w左右功率没问题
升压是降压的逆用

网友(2012-08-01):
引用 网友A:
老人家,您老也折腾这个白菜啊??
刚好我前几天折腾了1个,3.7V锂电,升压到5V,然后接上手机充电,很不错呀.1个 ...

来一个链接  我去看一下

网友(2013-02-07):
这个帖子必须MARK

网友:
当然可以,我为DIY MP3功放各模块地隔离之用,用淘宝的旧东西们:KISS 3R33, MOSFET,7812,肖特基, 铁铝磁环,做个一个多输出反激开关电源, 主输出5V没有隔离,只为稳压之用反馈,次线圈7V接7805给USB电源,7V给解码模块, 20V 20V 7V 给kalaOK模块(线性稳压15 -15 5V),全部地隔离, 效果不错!

网友:
用 buck 模式升降压, 输入加输出总电压不能超过MP2307最大供电电压也即25V左右, fly back就没有这个问题,当然电感绕制会麻烦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