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功放IC

楼主(2011-11-22):
现在市场上用到的双声道功放IC有那些,哪一款的性能比较稳定?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
你要什么类型的?
A?
B?
D?

网友:
可以试试Lm1876,效果不错,功率一般,功率大点可以考虑LM4776

网友:
你是想用电池供电还是环牛供电.

网友:
TAS5630双声道每声道300W D类功放。

网友:
回复 楼主:

lm4776 这个不错

网友(2012-01-09):
回复 网友A:
可以试试lm1876,效果不错,功率一般,功率大点可以考虑lm4776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lm4776 这个不错

LM4766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