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无刷电调波型不正常 麻烦高手们帮分析一下 有波型照片

楼主(2011-11-22):
DIY的电调转起来了,但波形不正常,同样转速下电流和正常的比较也大一倍,麻烦大家帮分析下问题出在哪里,电调采用上臂ON下臂PWM的驱动方式。

下图是某相对地波形和它的下臂驱动波形

这是某两相波型

下面两张才是正常的波形

楼主:
我使用了AN1175里的反电动势检测电路,但用的是异步检测过零的方法,是不是这种电路只能使用同步检测过零的方法?

楼主:
我的波形跟这个帖子里的一样 它采用的是下上PWM下ON的方式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2177709&bbs_page_no=11&bbs_id=3064

下面是他的有问题波形

楼主:
我认为这是换相提前照成的 刚加了换相波型输出 发现换相是稳定的方波 但换相都发生在过零事件上 待验证

楼主:
明天试验同步检测过零

网友:
确实是超前换相了。

楼主(2012-02-08):
好久没来 已经解决了 是换相超前 现在用同步过零检测

网友A(2013-04-22):
引用 楼主:
好久没来 已经解决了 是换相超前 现在用同步过零检测

to  skystalker

关于这个波形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你的单向对地的电压不会回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skystalker

关于这个波形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你的单向对地的电压不会回零呢? ...

是换向超前造成的,我已经很久不研究电调了,我的电调在google code上开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波形跟这个帖子里的一样 它采用的是下上PWM下ON的方式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 ...

是你的图为啥和这个是反着的呢?。。

我现在测一个驱动电机的电调单向电压是这样的

但是怎么分析都觉得单向电压应该和无感无刷直流电机之电调设计全攻略.pdf这里面的这个一样呀。

想了很久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图为啥和这个是反着的呢?。。

我现在测一个驱动电机的电调单向电压是这样的

应该是我在示波器上把电平反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我在示波器上把电平反向了

可是我测的是正的吧,正向接相电压测量点,地接电源地。

测出来和攻略里面的反着的,上面那个图那样,想不明白呀,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我测的是正的吧,正向接相电压测量点,地接电源地。

测出来和攻略里面的反着的,上面那个图那样,想 ...

不好意思 过了很久了 我也帮不上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图为啥和这个是反着的呢?。。

我现在测一个驱动电机的电调单向电压是这样的

上面橙色的那个图是下桥PWM上桥ON驱动的,一般用的是上桥PWM下桥ON方式,所以出来的波形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