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03推荐电路提问

楼主(2011-11-23):
VOUT 后接4.7uf的电容,这VOUT不是输出直流吗?电流极性不变啊,那么怎么通过电容?不是单纯的给电容充电了吗?
同问 推荐电路 2个RC网络是什么作用?不加会有什么变化?

网友:
那俩RC说白了就是个带通滤波,如果不喜欢可以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肯定是有作用的,但具体作用是什么?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512964&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enc&bbs_id=1025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能解释下 直流的输出怎么能通过4.7UF的电容么

网友:
我最近也正在为这事纠结呢,还有就是运放的输出值计算公式还有点没有理解。

网友:
我的同学分析了一下,静态的时候是测量的Vref,一旦陀螺仪检测到角速度,VOUT就会有电压,由于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电容两侧的电压是相等的,所以电压就通过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