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低功耗STOP模式,电流有点大(1ma),正常吗?

楼主(2011-11-23):
最近试了一下STM32f103c6t6的低功耗,用的官方的例子里面的,电流用万用表测了流经stm32的电流还有1ma,管脚都设为了模拟输入模式,一开始因为78L05不工作时的竟然有3.6ma的电流,总电流用5ma,所以电池用不久,随后拆除了78L05,只用3.3V芯片供电这样的话整个电路的的电流还有1.4ma,但是流经STM32的电流也为1ma,功耗还是有点大。不知道各位大侠是如何做到低功耗的,看到很多人都到达几十ua的功耗,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到?程序中需要注意什么吗?当然stm32于430无法相比。

我使用的是

int main(void)
{
  //初始化

  while(1)
  {
     if(低功耗条件)
    {
       Stop_MODE();
       while(1)
       {
         if (退出低功耗条件)
         {
            //初始化时钟和端口
            break;
          }
       }
    }
}

}

void Stop_MODE(void)
{
/********************************* STOP MODE **********************************/
#ifdef STOP

  /* Config the GPIO on Analog Input mode */
  GPIO_Config_ALL_AIN();

  /* Config the EXTI to wake up from STOP Mode */

  EXTI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_EXTI(ENABLE);
  /* Desable the SRAM and FLITF clock in Stop mod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SRAM|RCC_AHBPeriph_FLITF, DISABLE);

  /* Request to enter STOP mode with regulator in low power mode */
  #ifdef STOP_Regulator_LowPower

    #ifdef Entry_WFI
    /* Mode: STOP + Regulator in low power mode + Entry with WFI */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

    #endif

   #endif /* Stop Mode with Regulator in low power mode */

#endif /* End of STOP test */
}

void GPIO_Config_ALL_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D and GPIOE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Disable the Serial Wire Jtag Debug Port SWJ-DP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

    /* PA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PB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PC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PD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DISABLE);

}

楼主:
因为要用到GPIOB 作为外部中断,没有关闭其时钟

网友(2012-05-24):
大哥我也是这么做的为什么我的有10MA。。。。。。

网友(2013-03-19):
10mA太大了,要微安级别,

网友:
低功耗至少在10ua级别才能叫低功耗,STM32的低功耗,力不从心
如果想低功耗,又想cm3核,可以考虑壁虎,壁虎全系列低功耗
实测壁虎比430耗电些,但比stm32功耗低多了

网友:
standby模式我测过到10Ua以下,5u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壁虎????

http://www.energymicro.com

他家的logo是壁虎,因此大家都叫它壁虎芯片
有不同大小的壁虎

网友:
我现在是20ma,低功耗。正在努力...

网友B(2013-08-28):
进入stop模式时把所有的IO口都设置为模拟输入,从stop唤醒后是不是对要使用的哪些IO口(SPI,USART..)要重新配置一下呀?

网友:
有backup寄存器的

网友(2016-05-25):
STM32低功耗性能不如430,实际应用中全部设备都关闭,只留内核,尤其注意IO模式,时钟源也该注意设置
唤醒后,当然需要还原设备及端口设置。

网友(2018-04-11):
引用 网友B:
进入stop模式时把所有的IO口都设置为模拟输入,从stop唤醒后是不是对要使用的哪些IO口(SPI,USART..)要重 ...

同问?
大神现在有答案了嘛?

网友:
Silicon Laboratories 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