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低版本上开发高版本 linux驱动,怎么做?知道的说一下

楼主(2011-11-23):
如题,知道的说一下
比如在linux2.6.20机器上,开发2.6.30的驱动,应该怎么办???
驱动模块连接时,需要kernel库,2.6.20的lib目录里面是没有2.6.30的内容,是不是应该安装一下2.6.30内核?

网友:
交叉编译开发?无所谓啊

楼主:
具体点,怎么搞

网友:
下个你需要版本的源文件,编译下,编译驱动的时候指定内核目录(具体请参照驱动编写手册)。或是修改内核的驱动编译选项,这样在编译内核的时候会生成.ko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点,怎么搞

该怎么搞就怎么搞啊,只要GCC和相关的bin tools没问题,你交叉便宜的内核根本和你当前PC内核没关系的。

楼主:
确实蛮简单的,连GCC和ARCH都不用指定的,已经完全OK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