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6252平台做的gprs模块,性能怎么样?

楼主(2011-11-23):
RT,有经验的大侠说一下,谢谢

网友(2012-12-13):
期待有人回复,同问。。。

网友:
MT6252的强项就是数据传输效率,应该说,MTK平台在GPRS数据传输上的效率,在目前量产的2G平台优势是十分明显的。但各个厂商对2G模块的调教,哪就是考验各自射频设计功底了,就是说,即使是同样的MT6252平台,几家公司做出来的效果不会相同的。我们也知道,英飞凌开始淡出2G基带芯片市场(被INTEL收购了),NXP也慢慢退至幕后,TI更不用说了,哪剩下的2G基带芯片厂商,就只有这几家了,大家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