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口的那几根线到底怎么接呢?有的全上拉了,有的只有一个下拉电阻,难道没有一个标准的

楼主(2011-11-23):
下面是各式各样的jtag口的接法,都可以用,但那个是用jlink和H-JTAG都可以链接stm32和lpc系列的接法呢

到底有没有标准的接法啊???先谢谢了

这个接法用jlink和H-jtag都可以链接上stm32f103VET6

还没来得及试

这个接法用h-jtag可以链接上lpc2132,但用jlink就链接不上,很奇怪吧

楼主:
要想用ORT通过jtag修boot,首先要知道以下这些基础知道。
JTAG是一个调试接口,用来供开发人员调试CPU的工作状态。ORT通过该接口控制CPU来读写flas h。
通过JTAG来控制CPU需要以下几个信号:Vref,Trst,TDI,TMS,TCK,RTCK,TD O,Srst和Gnd.
Vref用来告诉ORT现在所连CPU的IO电平。比如,MSM6280是2.6V的CPU,OMAP36 30是1.8V的CPU,PXA312是3V的CPU,等等。ORT通过测量Vref的电压,来调整自身的 电压来适应该CPU。老版本的ORT必须要提供这个电压。如果板上找不到这个电压,用户可以自已用可调电源 自已调出一个对应的电压供给ORT。新版ORTPlus可以支持在悬空Vref的情况下,用户自已在软件里 设置Vref的电压。
Trst用来复位JTAG接口。OMAP3以上CPU,重新扫描CPU需要点Trst按钮来复位JTAG接 口。
Srst用来复位CPU。某些机型需要在扫描前点Srst,才能正常连接。
TCK是JTAG接口的工作时钟。分为固定频率和自适应频率。固定频率下,TCK时钟一直工作在用户设置的 那个频率(1MHz,2MHz 等等)。自适应频率下,TCK时候需要借助于RTCK的帮助。RTCK是TCK的反馈。TCK在RTCK的 帮助下,始终工作在CPU能接受的最大频率上。所以,一般有RTCK的CPU,请将TCK Setting设为RTCK。没RTCK的CPU,将TCK Setting设为CPU能稳定工作的最大频率。
TDI,TMS,TDO和GND这几个信号,用户只需按图正确稳定连接好就可以了。

网友(2011-12-27):
手上就有一个 omap3630 的板不知如果接

从左到右。(地,0V,1.8V,0V)

网友:
参看jlink的官方手册,上面有完整的接法

网友(2013-11-22):
正在纠结电阻的接法问题,学习了。

网友(2019-10-22):
引用 楼主:
要想用ORT通过jtag修boot,首先要知道以下这些基础知道。
JTAG是一个调试接口,用来供开发人员调试CPU的工作 ...

大神经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