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mega328p和atmega32的区别?

楼主(2011-11-23):
求助:atmega328p和atmega32的区别?我原来让别人帮我编了个程序是在atmega328p上用的,现在想放到atmega32L上运行不知行不行呢?我比较了下pdf基本差不多,我是个初学者还请高手帮我指点一下,如果不行如何改呢?ATmega328P.PDFourdev_698250FL9UJM.PDF(文件大小:12.52M) (原文件名:ATmega328P.PDF)

网友:
指令赚容,可以运行,但寄存器不同,IO口个数不同,外设不同等等,直接替换是不可能的.

网友(2013-12-25):
LZ,你的WIFI 四轴连通没?我也遇到你一样的问题,你最后是怎么把WIFI连接到常亮状态的啊?串口信息看起像连通了 的,但指示不亮,没连接起。你的解决过的话帮帮忙,联系我QQ510450535

\ | /
- RT -     Thread Operating System
/ | \     1.1.0 build Jun  2 2013
2006 - 2012 Copyright by rt-thread team
init in
finsh>>my address 0,24,7e,a7,b4,3a,ffffffff

wlan initialized

Connecting to: "AndroidAP"...

ChipID is: 0x68

Initializing MPU6050...

AP totaly 2

AP[1]: AndroidAP  BSSID:2-8-22-86-e-10 Channel:1 RSSI:0x36 [WEP ]

AP[2]: TP-LINK_lc  BSSID:a8-15-4d-48-1a-e0 Channel:1 RSSI:0x45 [WPA2]

TCP/IP initialized!
Start Wlan Terminal Server...

Wlan Terminal Server Waiting for client on port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