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继电器通断最快速度是多少?能用来做LED频闪吗?

楼主(2011-11-23):
我是菜鸟,我想用51中的一个脚接一个继电器来控制一个LED灯(由约64颗LED灯珠组成的24V或12V或5V的灯板)的通断,希望频率越快越好,比如:LED灯只亮200ms,或更短到10ms。

请问:
1)我用继电器来做对吗?如果不对,应该用什么来作?
2)继电器能实现这么快的频率吗?

网友:
就算能做到这么快继电器触点很快就坏了
环MOS管吧

网友:
最好用场效应管或三极管。
继电器寿命有限,一般也就一二十万次,这么跳,很快会用坏的。

网友:
用专用LED IC

网友:
貌似频率也就能上到几十赫兹那样……用达林顿驱动阵列吧

网友:
这么快得速度,机械继电器不行

网友:
5ms左右,不过那样子的话估计很快就挂了

网友:
楼主是来搞笑的?????

这个根本就不要考虑继电器啦

网友:
MOS管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即使不坏,噪音也受不了。

网友:
继电器动作时间问题
  1、关于继电器的动作响应时间,先进水平<20ms;
   2、如果动作响应时间>20ms,或过慢,在多个继电器顺序切换中就会出现逻辑顺序紊乱的情况;
 3、如果你设置的单片机启动的频率比响应时间短,那你的电路根本就不会闪烁,因为还没等分开,又吸住了,其实是一直吸的状
      态,但是辅助触点有可能会接触虚而导致继电器触点烧坏,当然线圈也可能就挂了啊。

网友:
使用固态继电器吧!
曾经做过一个接触器测试装置,就是用固态继电器带的!

网友:
继电器通断的时候,如果通过触电的电流比较大的话,很容易损坏的。

网友:
最多试过10Hz左右。可用,不过……声音很可怕的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声音很可怕的说……

+1

网友:
别乱来,很容易搞坏的,就像把flash当ram用一样

网友:
或者说eeprom当rom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用专用led ic

这个最节省时间,可以看看MAXIM,TI,ON。。。的LED解决方案

网友D:
要是没猜错,楼主是想把小的流水灯扩张成整栋楼用的流水灯。

机械继电器是不行的,要用固态继电器
当然也可以自己买用光耦加可控硅来控制220V交流电,比购买成品的固态继电器便宜很多。可控硅耐压选600V以上的,BT136就是4A的电流。

楼主(2012-06-10):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用专用led ic
------------------------------------------------------------ ...

我当前的单片机水平,只会用单片机的某个脚来控制继电器。其它的还不会。所以有了这么荒唐的想法,请大家见笑了。

请问用什么IC呀?有专门的型号不?

网友:
兄弟,你的说说板子的电压电流情况啊,不然不好选型
建议直接用MOSFET控制,因为你的电源一定是现成的
如果用专用LED驱动IC的话要自己设计电路,估计目前你还办不到

网友:
继电器是有机械寿命的

网友E:
   NC呀!!!用继电器来耍灯

网友:
引用 网友E:
NC呀!!!用继电器来耍灯

他都说了是新手了。。。别打击别人嘛

网友:
用MOS 还便宜。体积也更小 用得着这样吗。

网友F:
电压不高(几百/十来V以下)用MOSFEN ,LZ用继电器做这个 是想做一个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级蜂鸣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压不高(几百/十来V以下)用MOSFEN ,LZ用继电器做这个 是想做一个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级蜂鸣器 ...

原来还可以这么搞蜂鸣器呀

网友:
开5ms,关5ms 10ms不考虑寿命的话这款差不多。

网友:
继电器不适合这种场合的,它是有寿命的一般就几十万次吧,可以试着用三极管或者MOS管。

网友:
我想到某些视频里,黑了别人整栋楼的灯光控制器的,如果别人是继电器开关的,那个能行吗?楼层的灯光一般都是PLC控制的吧

网友:
这个用的话,继电器死得很快。。。。。。。。

楼主(2012-08-15):
引用 网友D:
要是没猜错,楼主是想把小的流水灯扩张成整栋楼用的流水灯。

机械继电器是不行的,要用固态继电器

谢谢楼上各位的关照!!

固态的继电器DC60S5可以不?看了参数,反应速度应该够快。请大家帮我参详参详。谢谢!!

http://www.opto22.com/site/pr_details.aspx?cid=4&item=DC60S5

60 VDC, 5 Amp, DC Control Solid State Relay (SSR)

网友:
根据楼主的情况,建议选用固态继电器,要根据负载选择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关照!!

固态的继电器DC60S5可以不?看了参数,反应速度应该够快。请大家帮我参详参详。谢 ...

可恶的水印 刚好把最重要的信息盖上

网友:
随便有个耐压、功率足够的三极管或者场管。

网友:
建议用一个振荡电路,输出信号给LED恒流驱动IC,再驱动可控硅,达到频闪的效果。

网友:
mos管或是达林顿阵列啊!

网友:
继电器可以自举升压的,24V的继电器能升到100多伏,手摸着+-两极会被电的很爽,麻酥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