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联轴器怎么安装才对?

楼主(2011-11-23):
如图:

网友:
两个轴在两头
C处要有轴承

网友:
1楼正解,联轴器没见过这么用的

楼主:
明白了

谢谢两位

网友:
C处加轴承,电机怎么驱动呢

网友:
代换楼主的图 即可理解

网友:
C处要加轴承座。。

网友:
C处加轴承座那是必需的!蜗轮的(蜗)和蜗杆的(蜗)是同一个蜗。不好意思了兄弟。

网友:
回复 楼主:
   蜗杆转动一圈,蜗轮转动一个齿(单线蜗杆时),所以蜗杆蜗轮结构有减速的作用。换言之,蜗杆比蜗轮转的快的多,因此加一个轴承有让蜗杆传递更平稳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