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调制PWM可以让蜂鸣器发出比较好听的音乐?

楼主(2011-11-23):
电路很简单用的是MSP430F5系列的一款单片机,电路图大概如下。
现在的问题是其中的一路PWM(另一路暂无用)按照各音阶的频率来发出声音,听的时候感觉得出音调的变化,但很不清淅,通过调节脉宽可以稍微改善些,但效果实在不行。

不知道能不能发出像贺卡上那样的声音。用喇叭会不会效果好些呢。

网友:
用音乐片可一吗?你只需用某输出触发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音乐片,是不是太固定了点儿?一般音乐片,好像没有几首,而且,自己想要的音乐,还不一定有。

网友:
这个貌似比较麻烦,以前看到过一本51单片机的实例书籍,上面介绍了用蜂鸣器奏乐的详细过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的PWM频率是多少?改改频率看看呢。

楼主:
一大早,再来看看。。

楼主:
嗯,继续看。。。

网友:
测过无源蜂鸣器的驱动信号和发声信号。发现频谱高得都是谐波,基波的频谱都比较低。可能和蜂鸣器结构有关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可不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可以发出来,只是效果不好,不知道该怎么做,要是能达到像贺卡上的那种效果,就是满足了。。。

网友:
我用CPLD做过类似的东西,主要还是看分频的准确性,单独听的时候有区别,但是连起来就不怎么能听出一首歌了,还有就是网上有多个1~7的高中低音频率的版本,我也没有验证哪个更好一点!

楼主:
大家都不兴趣?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觉是不是应该叠加点儿什么东西才好?

网友(2012-10-10):
PWM驱动蜂鸣器好像有些复杂,弄了一下午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