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在6410上的启动过程的疑惑

楼主(2011-11-23):
UBOOT一般都100多K,而6410的stepstone只有8K,UBOOT实现自己搬移到RAM是靠前8K的代码吗,而如果UBOOT只拷贝了部分代码到stepstone也能正常启动?而查看了u-boot.lds其中
.text :
{
  cpu/s3c64xx/start.o (.text)           ----4.3K
  cpu/s3c64xx/s3c6410/cpu_init.o  (.text) ----1.9K
  cpu/s3c64xx/onenand_cp.o (.text)       ----1.7K
  cpu/s3c64xx/nand_cp.o (.text)           ----4.5K
  board/samsung/mini6410/nand_6410.fo     ----6.7K
  cpu/s3c64xx/movi.o (.text)              ----5.1K
  *(.text)
  lib_arm/div0.o
}
前3部分已经7.9K,如果从nandflash启动nand_cp.o中的函数是怎么被调用的?
start.s中调用了copy_uboot_to_ram,而此函数在nand_cp.c中,但是nand_cp.o并不在uboot的前8k中,不知道此处是如何调用的,感觉这块很不理解,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看dis好像没有超出,不知道为什么
c7e0013c:        eb000126         bl        c7e005dc <copy_uboot_to_ram>

楼主:
自己实验了一下,.o文件大小相加并不是最后生成.bin时的大小,又研究了一下.map,就个人理解应该是按照程序流程下来把要运行的代码依次链接起来,未被调用的代码不会链接进来,但有些代码的位置仍然很迷惑.....

网友:
我也在进行中,SD卡启动uplooking,但不能格式化。
如下:
#####         Boot for SKY6410/TQ6410 Main Menu        #####

#####     EmbedSky USB download mode     #####

[1] Download u-boot or STEPLDR.nb1 or other bootloader to Nand Flash

[2] Download Eboot (eboot.nb0) to Nand Flash

[3] Download Linux Kernel (zImage.bin) to Nand Flash

[4] Download LOGO Picture (logo.bin) to Nand  Flash

[5] Download UBIFS image (root.ubi) to Nand Flash

[6] Download YAFFS image (root.bin) to Nand Flash

[7] Download Program to SDRAM and Run it

[8] Boot the system

[9] Format the Nand Flash

[0] Set the boot parameters

[a] Download User Program

[n] Enter TFTP download mode menu

[r] Reboot u-boot

[t] Test Linux Image (zImage)

Enter your selection: 9

NAND format: device 0 whole chip

Really format this NAND flash? <y/n>

y

Erasing at 0x0 --   0omplete.
Erasing at 0x280000 --   1omplete.
Erasing at 0x500000 --   2omplete.
Erasing at 0x7a0000 --   3omplete.
Erasing at 0xa20000 --   4omplete.
Erasing at 0xcc0000 --   5omplete.
Erasing at 0xf40000 --   6omple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