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能吧80V直流电压降到60v?串联电阻不稳定

楼主(2011-11-23):
有什么办法能吧80V直流电压降到60v?串联电阻不稳定,想过用431降一点,但是电流小了,最少得1A吧,7815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
请问80V是如何得到的?

网友:
串联电阻负载变化60不也变化了么。。不行的;431说白了就是个比较器,电流没那么大,7815有这个作用么??

电流1A还是buck降压吧;

你80V是怎么做出来的,感兴趣;;;

网友:
用浮地的方法调压吧,加调整管
不过20V压降1A电流,散热功耗都有20W,

网友:
不具体画了
大概就是这个思路 317是可调的 也可以用7805 7812 7815 等等。。。

还有 780x是可以直接并联的 就当一个月 稳妥一点的话加均流电阻

网友:
楼上算算317的功耗

楼主:
昨晚看了文档 其实工作就需要0.1a左右电流  ,,起个降压稳压作用就行了  可能电压会是140v降低到130v,,直接串接10v稳压管如何,,产品用 稳定性第一

楼主:
线性变压器输出的,,,电机用,需要输出一路低于10v左右的电压供控制用

楼主:
4楼兄弟的图看不懂啊  压差太大 稳压二极管估计扛不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前言不搭后语的,到底多少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昨晚看了文档 其实工作就需要0.1a左右电流  ,,起个降压稳压作用就行了  可能电压会是140v降低到130v,,直接串接10v稳压管如何,,产品用 稳定性第一
如果电流0.1A,降压10V,那么用1W、10V的稳压管是不错的办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电流0.1A,降压10V,那么用1W、10V的稳压管是不错的办法了

热余量留的太少,还是2W/10V的稳压管比较稳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昨晚看了文档 其实工作就需要0.1a左右电流  ,,起个降压稳压作用就行了  可能电压会是140v降低到130v,,直接串接10v稳压管如何,,产品用 稳定性第一

一楼说的可是80V-->60V ,1A,这里说的又是140V-->130V ,0.1A,完全是不同的设计了。

如果是后者0.1A,只要串一个10V的稳压管就好了,简单又好用,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如果电流0.1a,降压10v,那么用1w、10v的稳压管是不错的办法了
热余量留的太少,还是2w/10v的稳压管比较稳妥。

赞同,春风兄说的。不过的确2W的合适,考虑到工业使用环境,热余量还是要有一定余地的。2W比较安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如果电流0.1a,降压10v,那么用1w、10v的稳压管是不错的办法了
热余量留的太少,还是2w/10v的稳压管比较稳妥。

忘记考虑余量了,呵呵,没有2W的可以以用两个1W的串联。

网友:
DC-DC变压器

网友:
DC DC吧。。。。。。1A电流的话
其它都是浮云!

网友:
可以试试LT3758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80v是如何得到的?

网友:
嗯,20W的电烙铁可以焊接大多数的小器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如果电流0.1a,降压10v,那么用1w、10v的稳压管是不错的办法了
热余量留的太少,还是2w/10v的稳压管比较稳妥。
忘记考虑余量了,呵呵,没有2w的可以以用两个1w的串联。

好像应该是并联吧,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E:

稳压管最好不要并联使用,因为参数不一致可能导致烧管。即使串联,都应该各自并联一个大电阻。

只不过,参数需要修改,用5.1V的。

网友:
串联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