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spice,microcap,proteus比较

楼主(2011-11-23):
请各位大侠帮小弟找一下原因,如下电路图我在这三个软件上仿真均有差异
原理就是控制输出电压在3.3V ~ 8V之间,输出电压应该恒定在2.5V

下面是LTspice的仿真文件,但输出2.5V电压会随着输入电压变化而升高,达不到稳压作用

下面是proteus的仿真文件,能稳定输出电压在2.5V

下面是microcap10.0仿真文件,能稳定输出电压在2.5V

网友:
回复 楼主:
下面是ltspice的仿真文件,但输出2.5v电压会随着输入电压变化而升高,达不到稳压作用

达不到稳压作用就正常不过...

楼主可知什麽是运放共模输入电压范维?

楼主:
早还老师了,不懂啊,请大侠指教啊

楼主:
谢谢大侠,基础太差了,要恶补模电知识了

网友:
把 LT1001 换成 LM358 电路工作便正常而不需要用正/负电源, 原因是 LM358 的最低共模输入电压可低至 0V。

楼主:
还是不行啊,换了LT1006的运放,看了规格书是单电源工作,输入摆幅可到GND

见仿真原文件

我用双电压工作的LT1001试过,一样的振荡,不稳压,刚玩LTspice觉得操作好用,只是运放就LT自家的,没有通用运放LM358,不愿放弃这软件
我不做电路设计开发,只学习别人现有的电路,所以运放的一些正常工作条件暂不加考虑

本人基础知识实在太差,大侠能否提供你的rar仿真文件档,实在调不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是不行啊,换了lt1006的运放,看了规格书是单电源工作,输入摆幅可到gnd
用以下的仿真文件试一试。

楼主:
你的资料可以啊,这是什么原因?

你改动了哪些地方?

我看你图的元器件和参数与我的完全一样,你有设置什么地方?

请指教!!

楼主:
是LTspice软件的bug?

仿真时间长短影响电路输出结果?

网友:
把 Maximum Timestep 增加至 100u 便可以。如下图。

网友:
在用LTspice  试了一下真有这个问题 谢谢 记录一下

网友:
Maximum Timestep,是啥参数?

网友(2012-10-17):
设置的参数

网友:
10楼高手,受教了,谢谢!

网友:
我认为micro-cap的强大之处在于其便捷而全名的建模工具

网友:
输出2.5V电压会随着输入电压变化而升高,达不到稳压作用

Because the error amplifier may not be able to hold its output at GND to shut off Q1-A.

One easy solution: insert a diode (regular diode or an led) between Q1-A's emitter and ground to artificially raise the shut-off voltage for Q1-A's base.

Simulate it again and it will work.

网友:
这么多软件仿真,怎么不做硬件验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