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大侠做过在tft上的透明显示算法吗,有做过的请给个思路,谢谢!!!!

楼主(2011-11-23):
rt,谢谢!!

网友:
阿尔法混合 搜本坛刘伟的大作

网友:
值1(rgb)*50%+值2(rgb)*50%
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阿尔法混合 搜本坛刘伟的大作

搜到了,谢谢。

刘伟大侠好多的帖子都不是第一次关注了,而他的代码还不知能否看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值1(rgb)*50%+值2(rgb)*50%
猜的……

我试试,谢谢!!!

网友:
楼主我是来看你的小JJ!不错厉害!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我是来看你的小jj!不错厉害!

网友:
我也打算研究下,就是一直没时间,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打算研究下,就是一直没时间,呵呵~~

小弟我昨晚实现了,待会儿上传代码,请不要拍砖!!

楼主:
先上效果图:

代码: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98491YUND82.rar(文件大小:978字节) (原文件名:AlphaMix.rar)
望勿拍砖

这是参照刘伟大侠的大作的,原帖的地址: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28794&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liuweiele&bbs_id=9999

楼主:
觉得这个用来做菜单的选择条还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谢谢楼主的程序,我的也移植好了。

但是我的有个问题:

/****************************************************************************
*函数名:LCD_HyalinizeDemo
*功能  : 透明度演示程序,液晶里面的一个区域与fr_c颜色混合
*输入  :新fr_c叠加上去的颜色值,xstart,ystar,xend,yend液晶上的一个区域,alpha 透明度
*创建时间:2011.11.23
*修改记录:
*创建人:danilemi
*说明  :
*****************************************************************************/
void LCD_HyalinizeDemo(u16 fr_c,u16 xstart,u16 ystart,u16 xend,u16 yend,u8 alpha)
{
        u16 i = 0,j = 0;
        u16 color = 0;
        u16 ExtSRAM_data_buffer[10][148];                 //为啥数组成员不能多过1480个,到1490就不显示了
        for(i = 0;i < yend - ystart;i ++)
        {

                for(j = 0;j < xend - xstart;j ++)
                {
                        ExtSRAM_data_buffer[j]=GetPoint(j,i);

                }
        }

        LCD_SetCursor(xstart,i + ystart);
        LCD_WriteRAM_Prepare();
        for(i = 0;i < yend - ystart;i ++)
        {

                for(j = 0;j < xend - xstart;j ++)
                {

                        color = AlphaBlend(fr_c,ExtSRAM_data_buffer[i + ystart][j + xstart],alpha);
                        LCD_SetPoint(j,i,color);
                }
        }
}
u16 ExtSRAM_data_buffer[10][148];                 //为啥数组成员不能多过1480个,到1490就不显示了
也就是透明显示的只有上面的图片里显示的那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E:
求路过的个位大侠给个提示。。。

网友:
回复 网友E:

栈空间溢出了吧

网友:
很容易,最好有大的ram.下面是我以前的图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的界面很漂亮!
嗯,经过简单的修改,我的也可以实现,就是速度有点慢。。。。

void LCD_HyalinizeDemo(u16 fr_c,u16 xstart,u16 ystart,u16 xend,u16 yend,u8 alpha)
{
        u16 i = 0,j = 0;
        u16 color = 0;
        u16 ExtSRAM_data_buffer[1][1];

        LCD_SetDisplayWindow(xstart,ystart,xend-xstart,yend-ystart);
        LCD_WriteRAM_Prepare();
        for(i = ystart;i < yend - ystart;i ++)
        {

                for(j = xstart;j < xend - xstart;j ++)
                {
                        ExtSRAM_data_buffer[1][1]=GetPoint(i,j);
                        color = AlphaBlend(fr_c,ExtSRAM_data_buffer[1][1],alpha);
                //LCD_SetPoint(i,j,color);
                   LCD_WriteRAM(color);
                }
        }
}

楼主:
回复 网友E:

会不会是如楼上两位所说的呢??

或者不要用ExtSRAM_data_buffer【】【】来缓存了,直接color = AlphaBlend(fr_c,GetPoint(j,i),alpha); 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晕,打完那两个字你都已经解决了,像你之前那样也就没有必要用一个数组来缓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抛砖引玉,引来的都是大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