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DS18B20

楼主(2011-11-23):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MyFun.h"
#include"DS18B20.h"

uchar  temp1=0,temp2=0;   //temp1表示温度整数部分,temp2        表示温度小数部分

void tempdelay(uchar i)            //延时6US
{
        while(i--);
}

void dsreset()                                   //初始化
{
        ds=1;                                                //先将数据线置高电平
        ds=0;                                                //将数据线拉为低电平
        tempdelay(100);                                //延时480~960
        ds=1;                                                //将数据线拉为高电平
        tempdelay(100);                                //延时DS18B20的响应为低电平
        ds=1;                                                //将数据线拉为高电平

}

void tempwritebyte(uchar dat)          //写字节
{
        uchar i;
        for(i=0;i<8;i++)
        {
                ds=0;                                          //将数据线先置低电平
                tempdelay(2);                          //延时12US
                ds=dat&0x01;                          // 写入每位
                tempdelay(11);                          // 等待DS18B20采集数据
                ds=1;                                          //将数据线拉为高电平开始下次采集数据
                dat>>=1;                                  // 右移
        }
        ds=1;                                                 //将数据线拉为高电平
        delayms(1);
}

uchar tempreadbyte()                 //读字节
{
        uchar i,dat=0;
        for(i=0;i<8;i++)
        {
                ds=1;                                  //将数据线拉高到1
                dat>>=1;                          // 右移
                _nop_();_nop_();           //  延时2US
                ds=0;                                   // 将数据线拉为低电平
                tempdelay(1);                   //  延时6US
                ds=1;                                   // 将数据线拉为高电平
                if(ds==1)                          //        读数据
                dat|=0x80;
                tempdelay(8);
        }
        return(dat);                                 //        将字节返回
        ds=1;                                                //读完后将数据线拉为高电平
        delayms(1);
}

void tempdispose()               //温度转化和读数据函数
{
        uchar temph,templ;

         EA=0;                          //关全局中断

        dsreset();
        tempwritebyte(0xcc);                //跳过ROM
        tempwritebyte(0x44);                // 温度转换命令
//        delayms(800);

        dsreset();
        tempwritebyte(0xcc);
        tempwritebyte(0xbe);                //读内部RAM中9字节的温度数据
        templ=tempreadbyte();                   //先读低字节再读高字节
        temph=tempreadbyte();
        temp1=(uchar)(((templ&0xf0)>>4)|((temph&0x0f)<<4)); // 整数部分
        temp2=(uchar)((templ&0x0f)*0.625);

        EA=1;                                         //开全局中断

}

网友(2012-07-23):
为什么有一样的???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9F%E5%99%A8DS18B20

网友(2012-12-10):
引用 网友A:

发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这么大火???

网友:
温故而知新。。

网友(2013-07-20):
这个系统时钟是多大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