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IC的IP核使用方法的疑问

楼主(2011-11-23):
我想做一个基于Altera IP核的数字下变频器,要用到NCO,FIR,CIC模块。在dspbuilder里,我给cic v8.0的IP核输入一个16位的20M正弦波(用的查找表),CIC输出是16位的。我想检测CIC的幅频特性应该怎么操作呢?我设置CIC模块Filter type为Decimator,number of stages为1,delay为1,rate factor为4(这几个参数都是什么意思啊?)直接仿真后,输入波形是正常的正弦波,但输出是方波了,不知这个结果是否是正确的,还有,在simulink中我想给定当前时钟的频率应该怎么弄?比如说我用NCO的IP核,设置里面的工作频率为200M,输出20M,我的方法是添加Altera的一个叫clock的模块,把real-world clock period改成5ns,把simulink sample time改成1/(2e8),这样仿真后的频谱感觉是对的(20M),如果不加这个clock模块就不好使。。。不知我这么做是否是对的,也想请教各位大神是否有更准确通用的办法,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老师跟我说混频后要进行抽取,我看网上说抽取用的CIC是不是我上面提到的CIC?如果不是的话抽取一般用什么思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