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曼滤波

楼主(2011-11-23):
% 建模数据;
% 陀螺仪选用ADXRS150,灵敏度为15mv/°/s;
% 采样点个数 N=2500;
% 采样周期 T=0.002s;
% angle_KF 经过滤波后的角度;
% velocity_KF 经过滤波后的角速率;
% t=0.002:0.002:5;    % 共5秒时间;
% T=0.002;            % 采样周期;
% X(k) = AX(k-1) + Bw(k-1);
% X(k) = [angle_KF(k);velocity_KF(k)];
% Z(k) = HX(k) + v(k);
% X(k) = [angle(k);velocity(k)];

A = [10,0;0,1];
B = [1;0.1];
H = [1,0;0,1];
Q = 0.05;
R = 0.05;
T = 0.002;      %采样周期0.002秒
N = 2500;       %采样点个数:2500
load data2 data2;               % 陀螺仪读数(电压值),1*2500
test_velocity_vol = data2;
velocity_vol = test_velocity_vol - (2.5 * ones(1,N)); %陀螺仪零点电压约为2.65V
velocity(1) = velocity_vol(1) / (15/1000);    % 角速率初值
angle(1) = velocity(1)*T;                   % 角度初值
for n = 2:N;
    velocity(n) = velocity_vol(n) / (15 / 1000);
    angle(n) = angle(n-1) + velocity(n)*T - 0.02;  %这里-0.02和不减差距很大,具体见图片
end
status = [angle;velocity];          % 系统状态,即观测值
X = zeros(2,N);
X(:,1) = [angle(1);velocity(1)];
C0 = [10,0;0,10];
C = [C0 zeros(2,2*(N-1))];

for n = 1:N;
    m = (n-1)*2+1;
    X(:,n+1) = A*X(:,n);                          %自己写的卡尔曼算法
    C(:,m:m+1) = A*C(:,m:m+1)*A'+B*Q*B';
    Kg = C(:,m:m+1)*H'*inv(H*C(:,m:m+1)*H'+R);
    X(:,n+1) = X(:,n)+Kg*(status(:,n)-H*X(:,n));
    C(:,m+2:m+3) = (eye(2,2)-Kg*H)*C(:,m:m+1);
   % Kg = C(:,m:m+1)*H'*inv(H*C(:,m:m+1)*H'+R);  网上程序的卡尔曼算法
   % X(:,n) = X(:,n)+Kg*(status(:,n)-H*X(:,n));
   % X(:,n+1) = A*X(:,n);
   % C(:,m:m+1) = (eye(2,2)-Kg*H)*C(:,m:m+1);
   % C(:,m+2:m+3) = A*C(:,m:m+1)*A'+B*Q*B';
end
figure(6);
t = 0.002:0.002:5;
angle_KF = X(1,2:2501);
velocity_KF = X(2,2:2501);
plot(t,angle_KF,'r',t,angle,'b',t,velocity_KF,'m',t,velocity,'g');
legend('angle after KF','angle','velocity after KF','velocity');
grid;
xlabel('time');
ylabel('four status');
title('KF VS NoKF');
程序思维:首先获取2500组ADXRS150的数据,然后算出其角速率和对应的角度变化,并作为卡尔曼滤波的观测值:
load data2 data2;               % 陀螺仪读数(电压值),1*2500
test_velocity_vol = data2;
velocity_vol = test_velocity_vol - (2.5 * ones(1,N)); %陀螺仪零点电压约为2.65V
velocity(1) = velocity_vol(1) / (15/1000);    % 角速率初值
angle(1) = velocity(1)*T;                   % 角度初值
for n = 2:N;
    velocity(n) = velocity_vol(n) / (15 / 1000);
    angle(n) = angle(n-1) + velocity(n)*T - 0.02;  %这里-0.02和不减差距很大,具体见图片
end
再就是进行滤波,其初值设置如下:
A = [10,0;0,1];
B = [1;0.1];
H = [1,0;0,1];
Q = 0.05;
R = 0.05;
T = 0.002;      %采样周期0.002秒
N = 2500;       %采样点个数:2500
图一是减去0.02的滤波效果图:

图二是没减0.02的滤波效果图:

不知道这样的效果是好是坏,希望有经验的大牛给点意见与建议,以欢迎大家共同讨论,还有那个0.02是否就约等于陀螺仪的零漂?

楼主:
不知道莫大叔会不会看到这个,如果看到了的话希望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牛呀~这是什么语言?

楼主:
MATlab回复【2楼】majianjia 阿嘉^_^

MATlab

楼主:
有点疑问:在图中的蓝色线表示的是由角速率直接积分得到的角度,并不断累加的结果,其变化非常小,而经过卡尔曼滤波后的角度为红色线表示,感觉更接近真实情况,陀螺仪数据就是手拿着陀螺仪板来回旋转得到,旋转角度应该在正负60左右。

网友:
可能速度的測量有偏移,是不是需要校正

网友:
最近学习卡尔曼滤波中,感觉似懂非懂

网友:
楼主 你真牛啊 交个朋友吧

网友:
我最近也在弄卡曼滤波 交流一下哦不

网友(2012-02-15):
滤波啊滤波,头疼啊头疼

网友:
回复 网友A:
MATLAB 呵呵 类似C语言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写的卡尔曼算法的步骤应该是正确的,但是就后验估计协方差矩阵的更新好像有不同的答案,你考虑了B阵,这在有些资料上说是控制增益,有些说是误差增益,我看最好先根据书籍将原理搞清楚了,这样写程序才会有依据,知道卡尔曼系数该怎样调节。

网友(2012-05-24):
看完后再回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