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示波器怎么样连接才能测得R4电阻两端的波形?

楼主(2011-11-23):
proteus的示波器怎么这样用?

R4两端的波形怎么测?

修改标题,并删除楼主的另一个相同的主题帖子。    JQ_Lin

网友:
Channel A选A+B,Channel B选Invert。

网友:
A连R4上端,B连R4下端,然后在示波器面板中的A通道里把“Invert”和“A+B”都点亮,B通道不用动,通道C、D关掉就是你想要的效果了。

网友:
【1楼】【2楼】均正解。

示波器两个通道合成显示图例

楼主:
谢谢各位了,另外想问信号发生器怎么用能把负端不连接地?proteus 的仿真速度很慢CPU很高,怎么调节能跑快些。仿真精度降低些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Simulator Primitives 里的 ALTERNATOR、BATTERY、CSOURCE、V3PHASE、VEEXP、VPULSE、VPWLIN、VSFFM、VSINE、VSOURCE 和 IEXP、IPULSE、IPWLIN、ISFFM、ISINE 等,都是可以任由连接的电流、电压信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