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南京研腾的这款段式液晶,据他讲使用ht1625驱动,我自己编了个测试程序,显示一个字符

楼主(2011-11-23):
我想显示PF,我认为PF对应R7,COM端对应COM0,这样理解是不是正确
下面是我写的测试程序
sbit L_DATA        =        P3^0;                        //L_DATA MOUDLE SERIAL DATA
sbit L_WR                =        P3^1;                        //L_WR MOUDLE SERIAL CLOCK
sbit L_CS                =        P3^2;                        //L_CS MOUDLE SELECT

void Delay(uchar us)
{
        while(--us);
}

void SendBit_1625(uchar sdata,uchar cnt,uchar x_y) //data 的高cnt 位写入HT1625,高位在前, x_y移位方向
{
        uchar i;
        for(i=0;i<cnt;i++)
        {
                L_WR=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if(sdata&0x80)
                        L_DATA=1;
                else
                        L_DATA=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L_WR=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if(x_y==0)
                        sdata<<=1;
                else
                        sdata>>=1;
        }
}
void HT1625_all_on(void)
{
        uchar i;

        L_CS=1;
        L_WR=1;
        L_DATA=1;
        Delay(255); //延时使LCD工作电压稳定
        L_CS=0;

        SendBit_1625(0xa0,3,0);
        SendBit_1625(0x00,7,0); //seg
        SendBit_1625(0x00,4,1);//com 显示PF?

        L_CS=1;
}
/****************************************************************************
                          Name: Init_1625(初始化1625)
*****************************************************************************/
void Init_1625(void)
{
        L_CS=1;
        L_WR=1;
        L_DATA=1;
        Delay(255); //延时使LCD工作电压稳定
        L_CS=0;
        SendBit_1625(0x80,3,0);
        SendBit_1625(0x01,9,0); //SYS EN
        SendBit_1625(0x03,9,0); //LCD ON
        SendBit_1625(0x1b,9,0); //SET RC 32K OSC
        SendBit_1625(0x2b,9,0); //SET BIAS 1/3
        L_CS=1;
}
void main(void)
{
        Init_1625();
        HT1625_all_on();
}

搞了几天,还是显示不对

楼主:
这是这个液晶的真值表,可能上边的不是太清楚

网友:
可以参考HT1621的程序吧? 先要保证硬件上正确

楼主:
硬件肯定是没什么问题,我把他给我的文件直接烧写进去运行,显示正常

网友(2012-05-03):
什么价格?

网友(2012-07-03):
关注楼主后续报告,mark

网友(2012-11-06):
这个产品我们有现成的,要例程的话Q我吧1143946234

网友:
是不是表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