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单片机的晶振配置问题

楼主(2011-11-23):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maplab系统自带的晶振配置设置,我现在用的是dspic33系列的单片机,以前用的时候工具栏里自带一个选项可以直接配置晶振以及锁相环倍频等,然后生成c语言代码。可重装了之后那个选项没有了,也不知道怎么把它搞出来。请知道的指点下!多谢!

网友(2014-01-24):
关注 我也想知道如何弄

网友(2014-02-24):
这个我也很想知道怎么设置,然后自动生成,我都是根据datasheet自己设置。。。感觉你那个方法很高大上呀

网友:
我也不太懂,帮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