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 为什么RC500通过防碰撞读取S50卡的序列号,其中有一位、两位或者三位出现

楼主(2011-11-23):
请问下大家: 为什么RC500通过防碰撞读取S50卡的序列号,其中一位、两位或者三位出现乱码?
部分代码:
statuse=PcdAnticoll(&RevBuffer);
if(statuse==MI_OK)
{
    ST7920Write_data(RevBuffer[0]/16+0x30);
    ST7920Write_data(RevBuffer[0]%16+0x30);
    ST7920Write_data(RevBuffer[1]/16+0x30);
    ST7920Write_data(RevBuffer[1]%16+0x30);
    ST7920Write_data(RevBuffer[2]/16+0x30);
    ST7920Write_data(RevBuffer[2]%16+0x30);
    ST7920Write_data(RevBuffer[3]/16+0x30);
    ST7920Write_data(RevBuffer[3]%16+0x30);

RevBuffer[4]为防碰撞函数返回的序列号

楼主:
知道什么回事啦,显示乱码的都是字母。有什么办法解决这问题吗?

网友:
你使用什么控制  把程序传上来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2015-09-04):
我也在搞防碰撞的事情,基于比特位检测的防碰撞。但一直没有头绪,楼主做出来了吗?求指点一下!

网友(2015-11-14):
怎么解决的,能否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