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Verilog #延时仿真问题

楼主(2011-11-24):
为什么我按照书上写的延时,在QUARTUS仿真的时候就是波形不对呢,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了?是不是这种#延时的时候即使仿真对了要是烧到芯片里后也是不起作用的?
`timescale 10ms/1ns
module FPGATest(clk,out1,out2,out3,in1);
input clk,in1;
output[7:0] out1,out2,out3;
reg[7:0] out1,out2,out3;
always @(posedge clk)
  //if(clk)
    begin
      //if(in1==1)
      //begin
          #50 out1=out1+1;
          #50 out2=out2+1;
          if(out2==5)
          begin
            out2=0;
            out3=out3+1;
          end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延时是不可综合的

楼主:
前辈 是不是这种#延时的时候即使仿真对了要是烧到芯片里后也是不起作用的?那为什么还要这个语句,书上都没有说。

网友:
这个是用来仿真的,不能变成实际的电路
不要按照顺序执行程序的思维方式去写Verilog!
逻辑设计的心脏是时钟clock,要学会状态机去描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

网友:
书本害人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能帮我看下程序么?

网友(2012-08-09):
的确是这样的,我们拿到的教程都是 大讲特讲 但是 一本书看完了,也没讲清楚 哪些 语句是可以综合的 哪些只能用于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