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c1788 同时连接液晶屏和SDRAM时 sdram出错的问题

楼主(2011-11-24):
最近自己做一块LPC1788的板子,以前有人也遇到过情况,但不知道是如何解决的。

1.关掉lcd后 sdram读取数据正常。
2 开启lcd后,sdram写入数据出现错误,屏幕出现杂色点。
3 静态画面木问题,动态画面就会出现问题。

是神木原因造成这种情况呀??????  sdram配置问题还是。。。。??

网友(2011-12-30):
你装一片LPC2478上去试试

网友:
是不是LCD刷新率太高了?

网友A(2012-07-19):
不知LZ问题解决了没,最近我也遇到这种问题,把LCD关闭后,SDRAM测试就没有问题。
打开LCD后SDRAM的读写有时会出错!

网友(2014-02-27):
我也有类似情况,当程序不停地读sdram空间时,屏幕杂乱,若程序不访问sdram时,显示正常。正在查问题

网友:
数据读写倒是正确的

网友B(2014-05-14):
关闭LCD,再读就可以了。
LCD的显存都是用SDRAM的,地址重叠了,写SDRAM就等于写LCD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闭LCD,再读就可以了。
LCD的显存都是用SDRAM的,地址重叠了,写SDRAM就等于写LCD了 ...

真的?和我的现象很像,EMWIN中动态的东西就会有点,例如指针表,跟着指针一起在搅,很无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的?和我的现象很像,EMWIN中动态的东西就会有点,例如指针表,跟着指针一起在搅,很无语 ...

程序处理好就没事。我们的DEMO是LCD和SDRAM都用到的,没发现问题,这里有DEMO的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c1ODY0MDk2.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处理好就没事。我们的DEMO是LCD和SDRAM都用到的,没发现问题,这里有DEMO的视频

我试试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闭LCD,再读就可以了。
LCD的显存都是用SDRAM的,地址重叠了,写SDRAM就等于写LCD了 ...

是每个EMWIN中受到到影响的控件都要关LCD,还是在底层,所有读SDRAM的都关LCD?

网友D(2014-08-14):
引用 网友B:
程序处理好就没事。我们的DEMO是LCD和SDRAM都用到的,没发现问题,这里有DEMO的视频

屠龙1788板子的程序里读写SDRAM时关了LCD了吗?

网友E:
捉急啊!
    正解: LCD、CPU都去访问SDRAM,是一种竞争关系,必须要有个优先级安排。
LPC1788的文档中,有明确的说明。请看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屠龙1788板子的程序里读写SDRAM时关了LCD了吗?

屠龙LPC1788开发板截屏程序,在读SDRAM时,是先关闭LCD再读的。

网友(2015-04-12):
引用 网友E:
捉急啊!
    正解: LCD、CPU都去访问SDRAM,是一种竞争关系,必须要有个优先级安排。
LPC1788的文档中, ...

这种情况应该LCD屏幕有水纹波,不会出现噪点的情况。艹,我也遇到了。之前的都没发现这个问题,回头再测测别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LZ问题解决了没,最近我也遇到这种问题,把LCD关闭后,SDRAM测试就没有问题。
打开LCD后SDRAM的读写有 ...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单独关闭LCD的情况下,测试SDRAM是可以的。

网友F: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最近做的板子也出现这种情况,LCD的噪点很多。单独测试SDRAM的时候,数据正常,开启LCD后,数据有有错误的情况出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最近做的板子也出现这种情况,LCD的噪点很多。单独测试SDRAM的时候,数据正常,开启LC ...

这个好长时间了,我记得当时是硬件问题,我是参照别人的开发板在SDRAM的clock,还有其它的数据地址线串一些22R的电阻,本想搞个阻抗匹配,结果出现了上述情况。
去掉电阻后就正常了。其实最后想想只要SDRAM线足够短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长时间了,我记得当时是硬件问题,我是参照别人的开发板在SDRAM的clock,还有其它的数据地址线串一 ...

恩,我在找找问题所在,焊接问题的可能性不大,我和楼主的一样,关闭LCD的时候,测试SDRAM是正常行的,开启后就出现错误。经过测试发现,前32MB的空间没有问题,出错都在后32MB的存储空间。继续找找问题所在.........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