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自动切换电路

楼主(2011-11-24):
电路中  R4、D5、C22 组成的电路有何作用?

网友:
用于RS485收发状态切换时的延时,波特率低的时候不用加,但波特率高的时候需要添加,建议LZ用示波器观察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于rs485收发状态切换时的延时,波特率低的时候不用加,但波特率高的时候需要添加,建议lz用示波器观察就明白了

哦,是0->1延时,还是1->0延时?

楼主:
延时时间如何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延时时间如何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延时时间如何计算?

网友C:
用max13487,自动收发!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max13487,自动收发!

max13487 好像是用的蛮多的!~

网友(2016-12-28):
引用 网友C:
用max13487,自动收发!

实际上max13487高电平发送也是驱动不了吧

网友:
这个电路的思路是通过“电阻电容二极管”的那个电路使得控制端变1加入延时(t = RC),这样485输出是有驱动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