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3G4200D用模拟SPI如何读取ID呀?

楼主(2011-11-24):
如题,在网上只看到模拟IIC读取ID的例程,它的数据接收为只有SDA,但SPI我是用四线的,不知道如何读取ID。请各位给予指点啊~~

网友(2012-01-07):
回复 楼主:

/*******************************************************************/
/*
/*  L3G4200D读寄存器
/*
/*******************************************************************/
uchar L3G_R(uchar add)
{
        uchar k,dat=0xFF;
        add |=0x80;       //写寄存器;地址不自动增加;
        CS=0;
          for(k=0;k<8;k++)   //将寄存器的地址写入L3G4200D中
                   {
                          SCK=0;
                          if((add << k) & 0x80)
                                  {
                                        SDI = 1;
                                  }
                           else
                                  {
                                        SDI= 0;
                                  }
                           SCK=1;
                   }
                   SDI=1;
          for(k=0;k<8;k++)  //将目标寄存器的数据读出来
                      {
                          SCK=0;
                          dat=dat<<1;
                          if(SDO==1)dat++;
                          SCK=1;
                   }
     CS =1;
         SDI=1;
         SDI=1;
         return(dat);
}
其中add是ID的寄存器地址;返回值dat是那个reg的值,也就是你想知道的设备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