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2706驱动7寸LCD!!!!

楼主(2011-11-24):
RK2706能驱动7寸LCD???
按照DATASHEET上说应该是可以的

LCD controller
‹  Support video data input format
z  24bit RGB
z  16bit RGB
z  YUV 4:2:2
z  YUV 4:2:0
‹  Support serial 8bit RGB LCD panel with dummy data or not
‹  Support Parallel 24bit (max) RGB LCD panel
‹  Built-in 2 640x32bit buffer
‹  Support DMA transfer

欢迎拍砖

网友:
我有一个stm32的板子,能带动7“屏的。。

楼主:
是这个吗?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3704612

网友:
RK的驱动库里面能找到800*600分辨率的吗?找得到就可以驱动

网友:
其实几寸的LCD没有关系,主要是看分辨率吧。

网友:
先看看LCD是神马屏,RGB的还是MCU的.
对于MCU屏,RK2706能直接提供支持控制器为:
er61509
fd5420
ili9320
对于RGB屏,RK2706能直接提供支持控制器为:

如不在上述列表,需自行更改.对于MCU屏改的是初始化代码,对于RGB屏改的是RK2706中相应lcd寄存器时序.

网友:
楼上高手:
看了RK27XX换屏指南里的第一条需要修改1、打开Ide\register\src目录下pcregconfig.c文件,这个文件
还要用VC来重新编译注_册表,但这两条都无法修改成功,请明示!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啊,请问你的蓝魔RM970 哪里买的?
方便告知啊

网友(2012-01-23):
淘宝应该有不少

网友(2014-01-13):
没事做,刚好想搞搞RK2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