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大家,开发遥控飞机用哪款MCU好

楼主(2011-11-24):
想开发一款遥控飞机,MCU要满足四通道的PWM输出,至少有两个ADC功能(主要用于检测电池电量和陀螺仪信号),成本越低越好。本来想到网上查查看的,可就是没找到好的,所以发个贴,问问各位经验丰富的大虾,你们开发都用哪款MCU比较多,在此谢谢大家了!

网友:
飞机与MCU没有什么关系。你说是成品玩具吧?

楼主:
是的,开发一款成品红外遥控飞机玩具,我的意思是用于接收红外信号,处理陀螺仪信号,以及发送PWM驱动电机的MCU

楼主:
本想选PIC、AVR之类的都太贵了

网友:
台系的,Holtek之类。

楼主:
开发的和这种的差不多

网友:
看看我用的这个吧,电路图都有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34618&bbs_page_no=2&bbs_id=1025

"重磅炸_弹!!一步一步教大家如何改进和制作一架(重12克)内置陀螺仪的小黄蜂红外线遥控直升机(有程式,有线路图,有教程,求精!)。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查查看

网友:
深圳有很多方案公司,你直接跟他们要芯片不就行了,上面你所说的飞机,很多公司都有成熟的方案了,几元一对芯片.大多是用2711或义隆的.还不行的,就买几台成品机回拆,拆开看一下,不就行了,我对时开发自已的飞机时,也是这样.买回了不少成品,分拆,分析.开发是要投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liang_work ,对于你的,我看过好几遍了,对你挺佩服的,对我挺有用的,可是我看你用的PIC比较贵,我就想选一款国产的或者台湾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liang_work ,对于你的,我看过好几遍了,对你挺佩服的,对我挺有用的,可是我看你用的pic比较贵,我就想选一款国产的或者台湾的

有国产仿PIC的单片机,还有台系仿PIC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我问过好几家方案公司了,可是要不太贵,要不不合适,我买成品也买了好多了,基本上拆开是看不到别人的型号的,我想自己开发,是因为以后我还能对功能进行修改,比如接收红外信号的功能处理等方面

楼主:
回复 楼主:

就是找不到,才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好的,麻烦大家说说型号之类的,给我作为参考一下,谢谢,我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回复,真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
现在还开发  双轴啊,  lz 落伍了。   你去 汕头看看, 每天都是 几个集装箱的  小飞机退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也算学习学习嘛,高端的咱做不了,低端的做做还是可以的,市场嘛,那是另外一回事,而且我这个目前是用IPHONE手机或android手机做好了发射上位机,作为发射控制端,这方面基本上做好了。开发双轴的,是因为水平有限罗

网友:
SONIX,2711,就可以啦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好的。看看,谢谢

网友:
看了 飞机那个贴 估计你会改注意 哈哈  市场难做了 饱和了

网友:
拆解过一个功能相当复杂的玩具机器人(只卖80多元),里面除了一个小小的牛粑粑外就再也没有一个IC了,全是插件三极管,
那叫一个汗啊,这成本控制的必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还开发  双轴啊,  lz 落伍了。   你去 汕头看看, 每天都是 几个集装箱的  小飞机退货。

啊,退货?不是出货吗?

网友:
飞机可以做,但不要再做这种这么低档次的东东了.用玩具级的成本,做到AD四轴的性能.那才是王道.

网友:
是啊,还是做点高端的吧

网友:
51行不行啊?

网友:
如果楼主还是想做的,
且对我的项目或程式有兴趣的,不妨开个价.可能直接用不上,但可以为你提供个参考.嘿.
这样,你好我也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选哪款MCU有那么重要吗??

买还是DIY电调??
从哪开始??? 二轴平衡能做到吗???

需要做哪些测试,需要什么测试工具???

在这些没有解决之前,,选哪款MCU有那么重要吗??

网友:
做产品主要看成本, 还要看做到什么程度.这个主要是多几组PWM, 要加陀螺仪,看看是否要带AD

网友:
楼主我跟你一样在搞手机遥控飞机,有时间一起聊聊QQ:290741880

网友:
合泰HT98R018...很少发话,今天帮公司发言一次,因为俺在负责这颗方案的应用,2711经常炒货,缺货?呵呵

网友(2012-06-01):
也想做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