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编码器里面用的都是些什么传感器,那里能买到?

楼主(2011-11-24):
想在一个圆柱的圆周上贴一个用薄钢片做的光栅然后在旁边用一个传感器读出A,B,Z相信号, 请问有现成的传感器能做到吗?

网友:
如果光栅的密度不是很大的话,可以用光电对管。有一体的,也可以发射接收分开,像鼠标滚轮那样。

密度很高的话就不知道了,ccd?

楼主:
上面的这些在密度低的时候是没问题的,不少一圈几十线的就是用上面的那种, 但如果一圈上1000线以上的话就应该不行了吧,另外我是想找反射型的。

网友:
大概40块钱,taobao有
也是光电的,不过加收发射做一起,中间夹缝2mm左右。让AM老大搞些便宜的,嘿嘿。几百到几千的玛盘也不便宜阿。

我买了个现成的编码器,要150

网友:
圆周长多少也不说说

楼主:
码盘的直径是130mm, 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用反射型的, 但反射型的分辨率是不是很难做得高?
AVAGO 的AEDR-850x 这个传感器 304line/inch 12line/mm 如果在直径130mm的码盘上是不是最大只能到4898线每圈的分辨率?

楼主:
http://www.avagotech.com/pages/en/motion_control_encoder_products/incremental_encoders/reflective_encoders/aedr-8500-100/
这个是传感器的介绍,页面上有数据手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