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 ddr ddr2现在新片,哪种ic便宜?

楼主(2011-11-24):
二手内存换出来的不知道行不行?
什么时候我也收一批好的回来,用油煮一煮

楼主:
没有回答, 好找了一通 发现ddr2要便宜一点

网友:
没错,这几个里面DDR2最便宜,但是别忘了SDRAM和DDR都有QFP封装的,DDR2只有BGA封装的,所以具体成本还要看情况吧

楼主:
呃~  这倒是

网友:
ddr2速度不高完全可以用两层板,包个地就是了,起码400M没有问题,高了可能不行

网友:
ddr2没接触过,sdram,嵌入式和电脑用的封装是不同的,拆机也不行。

楼主:
有什么不同?  自己画板

网友:
必须ddr2,最好是ddr3。你比较下市场上主板用的内存条的价格就知道了。ddr/ddr2都会慢慢停产的。

楼主:
ddr2 2层板 能跑 多高?